[无线通信] 奇怪现象:近距离读取不到数据,远距离才能读取到数据

楼主(2017-11-08):
READER上的芯片用的是NXP的CLRC663,TAG上的芯片是ST的M24LR04,协议是15693协议;
一批产品大概有15%的情况是近距离不能能读取到数据,当我把READER拿远一点是才能读取到数据。
这种远距离的TAG测过电压发现和近距离的没有区别。
做过交叉试验,将近距离TAG上的M24LR04和远距离TAG上的M24LR04芯片互换时,发现现象互换了。

楼主:
TAG上所有芯片和原件都做过交叉试验,发现只有更换M24LR04才能解决

楼主:
怀疑过是射频盲区,但是没有调射频部分任何东西,换个芯片就能解决。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大神?因为不是个别现象,想请教下不换M24怎么解决。

楼主:
问题已解决,ST给的建议:将ASK调到10%即可。远距离这种现象可能原因是:部分M24芯片在近距离时电压过高使芯片内电流过大,导致其发送不了数据,当距离拉远时,电压减小,数据即发送了

网友A(2018-05-13):
电压过高使芯片内电流过大,导致其发送不了数据? 指的是什么电压过高?

网友B:
芯片输入有一个最大功率的限制的,超过这个,就会饱和(这个词用得不一定恰当,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会收不到数据。
我是在哪里看到过的,但找不到这段文字了

网友C:
角度和波长也有关系吧

楼主(2018-08-03):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高使芯片内电流过大,导致其发送不了数据? 指的是什么电压过高?

ST的M24芯片有一个配置寄存器,里面有两位配置位,这两个配置位决定的电压电流和功率的阀值,当超过某一阀值时就会使M24无法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输入有一个最大功率的限制的,超过这个,就会饱和(这个词用得不一定恰当,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 ...

是这么回事

网友D(2018-09-05):
是射频天线参数没调谐好,造成的读卡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