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请教一下HID转串口的芯片相关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2017-11-08):
因一些原因上不了图,,抱歉
用到的芯片是CH9326,是一款 HID 转串口免驱芯片,IO1、 IO2、 IO3、 IO4为预留引脚,用户可以自行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当作普通IO口使用。

例如把IO3上接一个开关,直接对9328输入开关量,电脑会收到讯号嘛? 这种电路可行吗? 是通过上位机来显示的吗???

现在要实现的功能是:当按下开关S1时,电脑弹出一个对话框!!!

网友A:
是的,需要写个上位机才行。

网友B:
可以的,如2楼所说,需要自己做个电脑端的软件。这种功能也可以用USB单片机做,比如CH558/CH554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