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需要设计一个逻辑电路,请大家帮忙

楼主:
A、B分别为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端  经过数字逻辑电路后的输出为图中OUTPUT   请问 数字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啊?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2017-11-08):
异步清除触发器

网友A:
比如74HC74就符合你的要求。
D给1,nRESET接A,CLK接B

网友B:
要求或需进一步明确。:
B 上升沿,A是必须高电平还是没关系? ->输出高电平;
A 下降沿,B是必须低电平还是没关系? ->输出低电平。

网友C:
让那些做垃圾单片机的给你拿单片机做吧,,,

网友D:
   可以用一个RS和非门实现。   如果B脉冲有可能出现在A的占空,则非门输出先微分再置0。

网友E:
或可以用可编程器件CPLD,编译烧写下面Verlog代码:

module cmpLatch(A, B, OUT);
  input  A, B;
  output OUT;
  reg OUT;

  always @(negedge A or posedge  B)
    if(B)
        OUT <= 1;
    else  if(~A)
        OUT <= 0;
    else
       OUT <= OUT;

endmodule

网友A:
我觉得用一个7474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一个7474就够了。。。

准确地说,用半片74HC74就够了。

网友D:
不知道我的仿真7474片是不是一样,A脉冲不加非门,是前沿触发Q转低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一个7474就够了。。。

楼上说得对。改正如下:

网友G:
这个发在模拟版,逻辑电平,速率啥的可都没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我的仿真7474片是不是一样,A脉冲不加非门,是前沿触发Q转低电平。

A接“1CLR'”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 单片机很好实现  但是感觉高射**打蚊子   本人不是电子专业科班出身 所以只是用到哪里看到哪里
其实这里是想做一个I-F变换  达到上阈值后触发B路的比较器 对积分电容进行复位 复位至下阈值后停止在重新进行充电
预计输出的频率大概在0.01-100kHz
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 已经通过74HCT74模拟仿真  准备买几个做做实验  谢谢~

网友E(点评):
频率高了,单片机不行,还只能用硬键实现。

楼主:
一直没找到在哪里结贴给分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找到在哪里结贴给分啊。。。。

24小时以后,楼主位。

网友I:
哇,很多大神哈哈,

网友J:
除了四楼,大家都没有人提出异常处理来。
莫非真的不需要乱时序下测试吗?

如果考虑实际使用情况,两个比较器是一个信号比较出来的?如果下面那个是高门限比较出来的话,为什么不用个迟滞比较器来解决?
用个5个脚几毛钱的MCU真的比74系列的大材小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或需进一步明确。:
B 上升沿,A是必须高电平还是没关系? ->输出高电平;
A 下降沿,B是必须低电平还 ...

A 和 B 是一路相同的模拟信号  形状近似为三角波  所以您说的这些都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除了四楼,大家都没有人提出异常处理来。
莫非真的不需要乱时序下测试吗?

A 和 B 是一路相同的模拟信号  形状近似为三角波  实际过程为电容充电和放电的过程

网友K:
上intel酷睿i8吧,引出两个引脚来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A 和 B 是一路相同的模拟信号  形状近似为三角波  实际过程为电容充电和放电的过程 ...

既然是同一个信号产生的AB, 迟滞比较器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么? 硬要加个逻辑电路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A 和 B 是一路相同的模拟信号  形状近似为三角波  所以您说的这些都是必须的 ...

把两个三角波信号相加,然后用一个施密特触发器(迟滞比较器)获得所需信号。

加法器和施密特触发器可以考虑用生成A、B两路信号的运放/比较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