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ARM处理器推荐

楼主(2017-11-08):
各位大神
  跪求几款处理器,性能和IMX6差不多的,或者比IMX6高也行,但是功耗要低,最好小于5W吧

网友A:
芯片功耗还是系统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功耗还是系统功耗?

芯片功耗

网友B:
imx6UL功耗已经很低了, A7的, 根本到不了2W, 你说的5W......肯定能做到
主要要看你的需求, 要什么接口, 什么内核, 大概什么性能, 用什么外设, 需要什么系统.
有更详细的信息才好帮你推荐

楼主:
我要的低功耗处理器主要用来视频处理,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6UL功耗已经很低了, A7的, 根本到不了2W, 你说的5W......肯定能做到
主要要看你的需求, 要什么接口, 什 ...

你好,我是小白一个,描述的可能不专业,请指教。
1.我要的低功耗处理器主要用来做视频叠加,绘图。
2.优选支持vxworks和linux的处理器。
3.拥有DDR,Flash接口
4.拥有pcie,以太网等常用通信接口。
满足以上条件下,功耗尽可能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小白一个,描述的可能不专业,请指教。
1.我要的低功耗处理器主要用来做视频叠加,绘图。
2.优 ...

1.个人用来DIY还是公司开发?
2.vxwork你用不到,大部分的CPU都支持Linux
3.DDR/Flash这个肯定都支持
4.PCI-e, 以太网跟你的视频处理有什么关系? 一定要吗? 要的话就很受限
5.功耗不是问题, 5W, 这个条件很宽松了, 嵌入式的处理器, 可能Intel的一些型号做不到,其它绝大部分应该都可以做到.
6.你要处理什么样的视频? 用什么软件架构来处理? OpenCV还是OpenMV还是CUDA还是别的?
你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和概念别人才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