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一款10uf的电容,工作电压400左右,耐温125左右,有没有什么电容满足要求?

楼主(2017-11-09):
我要一款10uf的电容,工作电压400左右,耐温125左右,有没有什么电容满足要求?

网友A:
那个功率因数补偿电容行么,淘宝好像几块钱

网友B:
正规厂家出品的铝电解电容即可,比如过去荧光管背光的电视机、显示器里的背光高压电源里用的就是这种电容。

网友C:
    用开关电源上的就有,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