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IAP与APP相互跳转问题 麻烦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2017-11-09):
现在的现象是  IAP调到APP   APP调到IAP  IAP调到APP后 APP就跳不回去了

网友A:
跳转之前确保中断是关闭的,否则的话,有可能就Hardfualt伺候了,如果楼主的需求仅仅只是 2个功能的切换,建议使用RTOS创建线程解决或者利用RTOS线程之间入栈出栈的思想进行切换

网友B:
不管是从IAP跳到APP还是从 APP调到IAP, 你保证2点,一点重新运行相应的复位程序,重新定义中断矢量表;
在这个调整的交接过程中不会发生中断事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从IAP跳到APP还是从 APP调到IAP, 你保证2点,一点重新运行相应的复位程序,重新定义中断矢量表;
在 ...

城主的帖子 我一定要第一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从IAP跳到APP还是从 APP调到IAP, 你保证2点,一点重新运行相应的复位程序,重新定义中断矢量表;
在 ...

运行相应的复位程序指得是什么
中断向量表在main开始 SCB->VTOR定向了

我在跳转前都关闭了中断
//关闭所有中断
void INTX_DISABLE(void)
{
        __ASM volatile("cpsid i");
}
然后在main初始化时   开启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从IAP跳到APP还是从 APP调到IAP, 你保证2点,一点重新运行相应的复位程序,重新定义中断矢量表;
在 ...

system_stm32f10x.c  在这个文件 改SCB->VTOR   也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