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省电

楼主(2017-11-09):
请问图中的二极管可以省掉吗?目前看省掉了耗电会变大,有可能去掉二极管然后电流不变吗?

楼主:
目前把二级管去掉,当一个IO口工作时,其它IO口设为输入。其它IO口会有反向电流,整机功耗变大

楼主:
一定要接反向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A:
应该可以去掉,关键还要看二极管阳极外部接什么设备

网友B:
L1-L6是什么东西?给的信息太少,无法分辨。

楼主:
L1-L6是单片机引脚  直接经过二极管然后接电阻控制灯的电流。如果去掉图中的二极管,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灯,会发现整个电路耗电量增加了3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L6是什么东西?给的信息太少,无法分辨。

L1-110是单片机10个脚,通过电阻去调节电流的大小

网友B:
二极管去掉以后,你不需要加入电流的单片机端口支路(原来肯定是输出0)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是应该设置为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去掉以后,你不需要加入电流的单片机端口支路(原来肯定是输出0)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是应该设置为 ...

其它支路设为输入,变为高组态,理论上其它支路的高组态可视为开路,不耗电。但结果就是整个电路的电流较之前还是偏大30uA,

网友B:
用万用表电压档(最好是mV档)测这些电阻上是否存在压降,以判断是否端口源入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