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6000系列的C6455 DSK将程序固化到FLASH的方法

楼主(2017-11-09):
DSP C6000系列的C6455 DSK将程序固化到FLASH的方法

1. 实验平台
      1.1. 硬件平台
      TMS320C6455 DSK开发板、USB连接线等。

      1.2. 软件平台
      Flash Burn软件:FlashBurnDSK_v311、TMS320C6455 FBTC文件。
      2. 实验过程
      为实验方便,使用TMS320C6455 DSK提供的示例代码进行说明。使用工程examples/post进行说明。
      2.1 将OUT文件转换成HEX文件
      为了将out文件转换成hex文件,TI提供了hex6x转换工具。Hex6x工具位于D:/TexasInstrument/CCStudio_v3.3/C6000/cgtools/bin目录下。可以将该目录添加到环境变量PATH中,以便命令方式调用。
      Hex6x 可以接收一个CMD文件输入。更多HEX6X工具使用参见TMS320C6000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post_hex.cmd文件内容为: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debug/post.out</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a</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memwidth 8</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map post_hex.map</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boot</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bootorg 0xB0000400</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bootsection .boot_load 0xB0000000</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ROMS</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FLASH: org = 0xB0000000, len = 0x80000, romwidth = 8, files = {post.hex}</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span>

执行命令: hex6x post_hex.cmd 将OUT文件转换成HEX文件。

      2.2 烧写HEX文件到FLASH
      2.2.1 启动FlashBurn 软件

     2.2.2 选择新建下载配置

      2.2.3 烧写程序到FLASH(依次执行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即可)

      l 第一步选择连接的目标

      l 第二步选择FBTCDSK6455.OUT文件

l 点击 Download FBTC按扭

l 选择下载的文件

l 烧写文件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