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不知道什么量产?好像都说了好几年了

楼主(2017-11-09):
STM32H7不知道什么量产?
好像都说了好几年了;
到现在还没量产,据说本来是到年底量产,好像又要推到明年了;

楼主:
自己支持下,欢迎讨论啊;

网友A:
H7现在是内忧外患啊~我个人是不持乐观的态度

网友B:
ST把价格定得太高了,F7推出的时候就很高,初期H7估计会过百元,以至于一个MCU超过了许多应用处理器的价格,没有性价比。

网友C:
价格高啊,只在研讨会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现在是内忧外患啊~我个人是不持乐观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把价格定得太高了,F7推出的时候就很高,初期H7估计会过百元,以至于一个MCU超过了许多应用处理器的价格 ...

应该1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高啊,只在研讨会看到过。

没量产呢,价格就不清楚了;

网友C:
100元可以买电脑CPU了。

网友D:
量产就得等了,拿到H7的板子能玩就可以了。

网友E:
过几年吧。

网友E:
全志的4核A7连板子(带512MB的RAM等等等等)都不到100块啊。。。频率1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志的4核A7连板子(带512MB的RAM等等等等)都不到100块啊。。。频率1G以上

那便宜

网友F:
哈哈哈哈,等待着小管家给我寄H7,幸福幸福哈哈哈

网友G:
前段时间看见nxp也出了个新的 貌似是rt1050神马的 ,3美刀,把h7往死里逼啊

网友H:
STM32 的分界线在STM32F427/429,在这个系列之后出来的都没有性价比可言。STM到H7还在用外接PHY解决HSUSB,加上外接PHY解决LAN的方案,比比周围的各种同级别芯片简直太落伍了。新塘刚出的M4系列M48X都有内置USB/HSPHY,NXP内置高速PHY都翻了几个型号了;新塘30来块的LQFP128 ARM9有双高速USB外加LAN和64MB的RAM,全志的LQFP128的V3S(A7)可达1G有高速USB外加内置PHY的LAN和64MB的RAM才卖20几块,这后面2个都能运行LINUX系统的真正的片上系统,甩H7几条大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M32 的分界线在STM32F427/429,在这个系列之后出来的都没有性价比可言。STM到H7还在用外接PHY解决HSUSB, ...

不是没有性价比,是你比错了。F7,H7系列是对标TI的DSP线的,面向多媒体应用的ARM9和A系列只有处理能力没有控制能力,你看一眼H7的TIM路数和功能,再对比看一下你说的芯片的TIM控制能力就明白了。至于USBHSPHY,这东西不是H7主要卖点,省下面积放更多Timer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