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咨询N76E003串口和时钟问题

楼主(2017-11-09):
我准备用N76E003来做一个SPI转串口项目,之前听说STMxS003需要外接晶体才可以保证串口在全温度范围内稳定实现115200波特率,我想问用N76E003实现115200波特率的话需要外部时钟吗?但是我看规格书只有一个XIN,可以接晶体吗?

楼主:
嗯,只有TSSOP20封装的,板子放不下。

网友A:
N76E003内部HIRC可以微调到16.6M,此时115200波特率下的误码率很小,但是全温度范围下是否能一直误码率很小就得实测了.
只有XIN只能接外部时钟源或者有源晶振,接不了无源晶振.
N76E003的LIRC非常不准,N76E003的HIRC手册上数据是室温1%,全温2%.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内部HIRC可以微调到16.6M,此时115200波特率下的误码率很小,但是全温度范围下是否能一直误码率很小就 ...

了解,多谢

网友B:
我个人就是简单的用串口都感觉不太稳定呀!不知道是不是没优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就是简单的用串口都感觉不太稳定呀!不知道是不是没优化好

芯片不稳定?

网友C:
void InitialUART0_Timer3(uint32_t u32Baudrate) //use timer3 as Baudrate generator
{
                P06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P07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SCON = 0x40;     //UART0 Mode1,REN=1,TI=1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T3CON &= 0xF8;   //T3PS2=0,T3PS1=0,T3PS0=0(Prescale=1)
    set_BRCK;        //UART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3

#ifdef FOSC_160000
                RH3    = (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8;                  /*16 MHz */
                RL3    = (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 0xFF;                        /*16 MHz */
#elif defined(FOSC_166000)
                RH3    = (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8;                          /*16.6 MHz */
                RL3    = (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 0xFF;                                /*16.6 MHz */
#endif
    set_TR3;         //Trigger Timer3
                //set_TI;                                         //For printf function must setting TI = 1
}

网友:
11520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你搞太快也没必要吧。

网友D:
做好了没,效果怎么样,晒个图看看。

网友E:
性价比好,技术支持配合你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了没,效果怎么样,晒个图看看。

后面用stm8s了

网友F:
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比较好

网友G(2018-01-06):
引用 网友A:
N76E003内部HIRC可以微调到16.6M,此时115200波特率下的误码率很小,但是全温度范围下是否能一直误码率很小就 ...

奇怪的是我已经调整内部晶振到16.6M  了  在115200波特率下 误码率还是非常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