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网络转以太网网络可以吗

楼主(2017-11-09):
移动网络转以太网网络可以吗,比如3G的网络想转成以太网,有相关的模块吗现在就是设备在外地,不能联网,想通过3G或4G模块来传输一些简单的数据,怎么远程控制啊

网友A:
1. 3G网络渣了,基本都是4G
2. 淘宝卖的那种4G路由,带RJ45接口的可以当成普通网口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G网络渣了,基本都是4G
2. 淘宝卖的那种4G路由,带RJ45接口的可以当成普通网口来用。 ...

现在就是设备在外地,不能联网,想通过3G或4G模块来传输一些简单的数据,怎么远程控制啊

网友B(2019-07-23):
肯定可以啊,可以走USB协议,以太网部分用 USB转以太网芯片 SR9900 就可以

好的

网友C:
但是你两端都没有静态地址,似乎并不能直接连接

前面写的有问题,是Bridge+Switch,比如LAN7800之类的。
USB转网口,有Router+Switch二合一的芯片,一般的应用都可以满足。唯一的要求是无线模块的USB要做主设备。
@djxf :求科普。。
很成熟的应用,么问题。

网友D:
这个很成熟的应用了,4G路由、MIFI这类产品,国外用的比较多,国内没那么普及,所以可能有人不清楚。        有些国家,地广人稀,宽带布线的成本高,就直接用4G路由了。

正解。IIOT,MIFI,CPE等都需要无线转有线,有的还得加路由功能。现在5G了,比较头大的是Multi-Giga以太网,目前能用的方案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成熟的应用了,4G路由、MIFI这类产品,国外用的比较多,国内没那么普及,所以可能有人不清楚。       ...

正解, 很成熟了,很多做MIFI,cpe的厂商都在用USB转以太网做有线网口(早期是用router芯片,成本比较高)

其实用PCIE接口转以太网是更好的选择,只是4G之前的平台往往不支持PCIE接口,而5G平台又需要通过PCIE接口支持802.11ax。用USB转网口其实是个无奈的选择。

网友B:
嗯嗯。看来。。。你是这个行业的前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