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有人用过ST的CSPIN系列的电机驱动芯片吗

楼主(2017-11-09):
        各位朋友,请问有哪位用过ST公司的CSPIN系列的电机驱动芯片,最好是L64xx系列的,有没有用过CSPINFamily Evaluation Tool 这个工具?有用过的话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需要问什么?如何使用还是?
CSPINFamily Evaluation Tool 这只是一个软件,支持不同的硬件,你需要了解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问什么?如何使用还是?
CSPINFamily Evaluation Tool 这只是一个软件,支持不同的硬件,你需要了解 ...

我现在用的STEVAL-PCC009V2和EVAL6480联合起来对国产普通57电机进行L6480的参数配置,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是对于5776的步进电机速度达到1400 step/s后就上不去了,对于57100步进电机速度也就在1000 step/s。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的参数配置有误?或者说我还有哪些没注意到呢

网友B(2018-12-14):
哥们,我也是的,使用的L6470H,42型电机,能到1000-2000step/s,就调不上去了。你解决了么?

网友C:
用了两个月的L6472还有所谓的软件?----CSPINFamily Evaluation Tool
下一个学习学习下面是我的配置,可以参考一下
void dSPIN_Regs_Struct_Init(dSPIN_RegsStruct_TypeDef* dSPIN_RegsStruct)
{
        dSPIN_RegsStruct->ABS_POS = 0;   //赋初值
        dSPIN_RegsStruct->EL_POS = 0;
        dSPIN_RegsStruct->MARK = 0;
        dSPIN_RegsStruct->ACC = 0x045; //1000
        dSPIN_RegsStruct->DEC = 0x08A;
        dSPIN_RegsStruct->MAX_SPEED = 0x0FF;
        dSPIN_RegsStruct->MIN_SPEED = 0;
        dSPIN_RegsStruct->FS_SPD = 0x0FF;
        dSPIN_RegsStruct->TVAL_HOLD = 0x00;
        dSPIN_RegsStruct->TVAL_RUN = 0x35; //恒速电流0x30=1.5A   0x40=2A
        dSPIN_RegsStruct->TVAL_ACC = 0x50;  //启动电流 0x50=2.5A
        dSPIN_RegsStruct->TVAL_DEC = 0x29;
        dSPIN_RegsStruct->T_FAST = 0x19;
        dSPIN_RegsStruct->TON_MIN = 0x29;
        dSPIN_RegsStruct->TOFF_MIN = 0x29;
        dSPIN_RegsStruct->OCD_TH = 0x0D;
        dSPIN_RegsStruct->STEP_MODE = 0x0C;   //整步
        dSPIN_RegsStruct->ALARM_EN = 0xFF;  //
        dSPIN_RegsStruct->CONFIG = 0x2E88;
}

/**
  * @brief  Configures dSPIN internal registers with values in the config structure.
  * @param  dSPIN_RegsStruct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address (pointer to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void dSPIN_Registers_Set(u8 no,dSPIN_RegsStruct_TypeDef* dSPIN_RegsStruct)
{
//        dSPIN_Set_Param(no,dSPIN_ABS_POS, dSPIN_RegsStruct->ABS_POS);
//        dSPIN_Set_Param(no,dSPIN_EL_POS, dSPIN_RegsStruct->EL_POS);
//        dSPIN_Set_Param(no,dSPIN_MARK, dSPIN_RegsStruct->MARK);
        dSPIN_Set_Param(no,dSPIN_ACC, dSPIN_RegsStruct->ACC);
        dSPIN_Set_Param(no,dSPIN_DEC, dSPIN_RegsStruct->DEC);
        dSPIN_Set_Param(no,dSPIN_MAX_SPEED, dSPIN_RegsStruct->MAX_SPEED);
        dSPIN_Set_Param(no,dSPIN_MIN_SPEED, dSPIN_RegsStruct->MIN_SPEED);
        dSPIN_Set_Param(no,dSPIN_FS_SPD, dSPIN_RegsStruct->FS_SPD);

        dSPIN_Set_Param(no,dSPIN_TVAL_HOLD, dSPIN_RegsStruct->TVAL_HOLD);
        dSPIN_Set_Param(no,dSPIN_TVAL_RUN, dSPIN_RegsStruct->TVAL_RUN);
        dSPIN_Set_Param(no,dSPIN_TVAL_ACC, dSPIN_RegsStruct->TVAL_ACC);
        dSPIN_Set_Param(no,dSPIN_TVAL_DEC, dSPIN_RegsStruct->TVAL_DEC);
//        dSPIN_Set_Param(no,dSPIN_T_FAST, dSPIN_RegsStruct->T_FAST);
//        dSPIN_Set_Param(no,dSPIN_TON_MIN, dSPIN_RegsStruct->TON_MIN);
//        dSPIN_Set_Param(no,dSPIN_TOFF_MIN, dSPIN_RegsStruct->TOFF_MIN);

  dSPIN_Set_Param(no,dSPIN_OCD_TH, dSPIN_RegsStruct->OCD_TH);
        dSPIN_Set_Param(no,dSPIN_STEP_MODE, dSPIN_RegsStruct->STEP_MODE);
//        dSPIN_Set_Param(no,dSPIN_ALARM_EN, dSPIN_RegsStruct->ALARM_EN);
//        dSPIN_Set_Param(no,dSPIN_CONFIG, dSPIN_RegsStruct->CONF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