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智能压力变送器的选型规则

楼主(2017-11-09):
本文采集来源: 深圳必优传感科技

智能压力变送器由智能传感器和智能电子板两部分组成,智能传感器部分包括:电容式传感器、测量膜片检测电路、温度传感器和温度补偿电路等组成;智能电子板板部分包括:微电脑控制器及外围电路组成,用于测量液体、气体或蒸汽的压力,然后将压力信号转变成4~20mADC信号输出。可与HART手操器相互通讯,通过它进行设定,调整压力范围,监控或与上位机组成现场监控系统,HJ-3351GP智能压力变送器广泛应用于工业管道中弱腐蚀性液体、气体、蒸汽的测量和控制系统。

智能压力变送器选型规则:
1、 确认被测压力的种类。
压力形式主要有表压力、差压、绝压模式。测量液位时,依据液位上方是自由大气压或密封气压选择表压或差压模式,例如密封带压容器内的液位测量就应该选择差压模式。

2、 确认需要测量压力的范围。
一般测量的压力值应是所选压力变送器的标准量程的60%-100%,常选70%。

3、 确认所需要的过载能力。
系统中最大可能出现的过载压力。包括脉动、振动、冲击等异常情况导致的压力峰值。一般系统的最高峰值压力不应超过产品允许的最大过载。

4、 确认测量的测量精度,即准确度。
提供的准确度为综合指标,包含三项指标,即线性、重复性、和迟滞。一般有1.0级、0.5级、0.25级和0.1级等四种等级。准确度等级确定应根据测量系统分配给传感器的最大误差选取。实际应用中有时还应该考虑零位漂移,零位和灵敏度温度系统带入的附加误差。

5、 确认使用的温度范围。
用户应用现场的介质温度应在压力变送器的补偿范围内,这样才可能保证产品应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度。对于使用温度超过补偿范围但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的情况,传感器仍可以工作,但是其测量精度和使用寿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对于使用温度范围宽,而要求准确度高的用户,可选择智能型产品。

6、 确认使用场所介质是否具有腐蚀性。
根据使用介质的腐蚀性,压力变送器的敏感元件和壳体将会采用不同的和介质兼容的材料,有时要做特殊的工艺处理,这些都与产品的价格和供货周期密切相关。需要提前进行考虑,并在订货时提出。

7、 确认压力接口形式。
提供的压力变送器产品,均具有标准的接口形式若用户需要特殊的接口形式,可以特殊提出进行定制,以保证和现场接口顺利联接。

8、 确认供电形式和输出形式。
产品提供标准的供电形式,并提供四种输出形式:有4-20mADC、0-10VDC、用户需要确认所选型号和现场应用要求是否相符。

9、 判断安装现场是否有干扰或振动。
有干扰和振动的情况,要根据具体情况对产品进行抗干扰处理。

10、判断安装现场是否有压力冲击。
瞬时的压力冲击,会引起流体以高速度运动冲击压力感应膜片,过大的动能冲击附加压力造成大的压力过载。如存在压力冲击现象,在选型的时候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对产品进行压力缓冲处理。
本文采自:深圳必优传感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