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11-09):
环境光传感器BH1750FVI如何更改灵敏度?

网友A:
通过改变MG寄存器(时间测量寄存器)的值可以改变传感器的灵敏度。如果希望传感
器的灵敏度是原来的2倍,则MG寄存器的值需设置为2倍。当MT寄存器值设置为2倍时,
则测量时间需设置为原来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改变MG寄存器(时间测量寄存器)的值可以改变传感器的灵敏度。如果希望传感
器的灵敏度是原来的2倍,则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