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7-11-09):
   Q11右边接负载,设计为一个1.5ma左右的恒流源电路。5V供电即用一般的7805,请教大家,这个电路精度和稳定性如何?

网友A:
不好,基准电压应该对5V而不是对地。

网友B:
可能是失败的设计。
这个MOS管是低压低阻型,1.5mA电流可能VGS接近0,你的运放大概不能可靠地给出它需要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失败的设计。
这个MOS管是低压低阻型,1.5mA电流可能VGS接近0,你的运放大概不能可靠地给出它需要的 ...

有道理,倘若运放供电改为12V。还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基准电压应该对5V而不是对地。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倘若运放供电改为12V。还存在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会怎么改。贴个改过的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会怎么改。贴个改过的图看看?

刚才想了下,即使VGS接近0V,运放输出2.5V左右应该还是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想了下,即使VGS接近0V,运放输出2.5V左右应该还是没问题吧?

哦。你的采样电阻上电压很大,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