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2014只要打开ms office report 就会崩溃掉 ,现在报表没法用

楼主(2017-11-09):
电脑安装的labview2014 office 2013,但是只要一调用报表工具里面的ms office report或者excel的相关工具包就会崩溃 已经重装labview和office了,但是还是不行,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把OFFICE所有能升级的组件都升级一遍,基本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FFICE所有能升级的组件都升级一遍,基本能解决问题

组件升级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用的是office2013 用的**器**的

网友B:
匹配的问题

楼主:
那是不是装个别的版本的office 那装个2007看看吧

网友C(2017-12-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A(2018-09-1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注册表的问题

能具体说说是注册表哪方面的问题,解决步骤有吗,这样可以给其他人一些提示也好

网友D(2019-10-04):
labview 打不开excel  ,在使用报表工具包MS office report一直出现下面这个错误加载库/DLL错误。
这个问题怎么改注册表。加我QQ吧,602816288.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