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clipse+Keil MDK5搭建开发环境

楼主(2017-11-09):
如题,之前一直用IAR+eclipse进行F103的软件开发,在eclipse下安装IAR的插件后能够直接在eclipse下完成新建工程,代码的编辑、编译、下载及调试所有功能,无需在打开IAR软件。
现在开始用ST的M7系列片子,现有的IAR+eclipse平台只支持M3的芯片,看到MDK5版本的代码编辑功能有所改变,于是转到KEIL上来。使用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喜欢MDK5,于是准备在eclipse下集成MDK5。

安装软件内容:
Keil:MDK5.20;
MDK Legacy support:MDKCM5.20;
eclipse:Neon  x64。

而在eclipse中安装MDKEclipsePlugIn插件后,只能对代码进行编辑、下载和调试功能,没有ARM编译工具链选项,后参考网友的一个贴子,又在eclipse下安装了DS5插件,解决了无编译工具链的问题。
目前的结果是:
1,在MDK下能够正常编译的工程,移到eclipse下编译仍然无法通过。
2,安装DS5后,eclipse下的设置界面里面只能对宏定义和头文件路径进行指定,其它如芯片型号没有选项。
3,在debug config界面中Device一栏也只支持ST的M3和M4的主流器件,M4高级别芯片和M7芯片都没有。

哪位大神或者ST的技术支持能够解答一下,是不是目前eclipse+MDK的插件方式只支持M3和M4系列芯片,目前主流的芯片都不支持,因为MDKEclipsePlugIn插件是在安装MDK Legacy support后才会生成。如何才能在eclipse下实现在MDK下的从工程建立、配置,代码编辑、编译、下载调试等功能。

语言组织有点混乱,忘谅解!

网友A:
MDK5,一个就搞定了啊

网友B:
只用MDK就可以了啊,何必用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MDK就可以了啊,何必用两个。

没用过eclipse不会懂编程的感觉

网友C:
楼主 能加一下qq吗  请教一下

网友D:
Eclipse + IAR 一样可以选择 M7 的芯片,关键在于你的 IAR 支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clipse + IAR 一样可以选择 M7 的芯片,关键在于你的 IAR 支不支持

为什么我的eclipse安装不了DS-5

网友E:
我用Keil好像就行了吧。

网友F:
没看懂为什么装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lipse + IAR 一样可以选择 M7 的芯片,关键在于你的 IAR 支不支持

嗯,这个我知道,但是没找到IAR for ARM 最新版8.20的和谐版,而MDK和谐容易可以随时更新到最新版,所以才想着看能不能使用eclipse+MDK的方式。你的IAR是用的哪个版本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为什么装2个

简言之就是利用eclipse强大的代码编辑功能进行代码开发,只是编译工具用MD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Keil好像就行了吧。

嗯,用Keil就够了,只是个人实在受不了Keil的编辑软肋,而eclipse能够弥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知道,但是没找到IAR for ARM 最新版8.20的和谐版,而MDK和谐容易可以随时更新到最新版,所以 ...

EWARM-CD-7601-11216

楼主:
嗯,我有强迫症,喜欢用最新版本,我的eclipse更新到NEON,IAR只有8.11版本以上才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有强迫症,喜欢用最新版本,我的eclipse更新到NEON,IAR只有8.11版本以上才支持。 ...

楼主 编译用的什么插件

网友C:
STM社坛找到一篇** 里面有F4 F7 的选项

网友C:
我现在是可以编译了但是 无法下载调试  在eclipse下点击 target按钮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clipse + IAR 一样可以选择 M7 的芯片,关键在于你的 IAR 支不支持

你的可以下载吗? eclipse 是哪个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社坛找到一篇** 里面有F4 F7 的选项

用eclipse+MDK肯定不不能实现编译下载仿真的,如果不想折腾最简单的就是IAR+eclipse,用eclipse+第三方编译工具链貌似要修改Makefile,没去折腾。

网友G:
eclipse还能调试keil?

网友G:
直接使用mdk或者iar不就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