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看这个产品,德国人是怎么做到的,4-20mA显示器

楼主(2017-11-09):
看看这个产品,德国人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原理啊4-20mA显示器,没有供电,却能显示出供电的电流。哪位大神给个原理图

网友A:
应该是接到电路中,通过电路的电流来给该检测器提供电源工作吧

网友B:
“没有供电,却能显示出供电的电流”
其实你自己都已经说出来了。

网友C:
   检流电阻产生压差,供给超低功耗得MCU和段码液晶,100uA 足够

网友D:
正面图呢。如果仅仅是显示电流,不需要多大的功耗。

网友E:
再加个带ADC的低功耗单片机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F:
关键看整机功耗。
标记了是0内阻可以相当于电流表么?
要是真是0功耗的话,估计是用了内置的电池,就和万用表一个原理。

网友G:
95年的时候,有人到公司来推销类似的设计,就是不用电源直接显示4-20mA电流表头,后来以2000元的技术转让费转让给公司了。
原理就是利用电阻产生压降,获取电源,和单火线取电其实是同一个思路。

网友H(2018-05-25):
引用 网友E:
再加个带ADC的低功耗单片机就可以显示了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I:
这个没有多少难度呀,工业设备上大量使用,很多4-20mA的传感器系统,供电是24V,电阻直接取电(电源效率要高,MCU要省电)。我大约95年设计过一个,石油管道有温度监测,4-24mA变送器上串一个LCD显示温度,可以现场看,串联的,不影响远端的主控设备。当然,不能串太多,否则24V电压就不够了。

网友J:
把整机功耗降到4mA以下就可以,工作电压5V,以前用过,什么德国人做的,你淘宝上看看,二三十就能买一个

网友K:
4-20ma,设计这个协议的时候,4ma就是提供工作电流的;

网友L:
这是非常常用的4-20MA检测显示器,供电肯定从被检测的器件过去的

网友M:
哈哈,独特的取电方式

低功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