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 keil里如何同时使用两个 Nu Line-Me

楼主(2017-11-09):
经常同步调试两套产品通讯  拔出拔去的非常不方便

网友A:
安装两个keil,装不同的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两个keil,装不同的路径试试

同时打开两个项目文件是一样的   现在就是没办法自动识别

网友B:
可以同时 两个工程就可以  我经常用 主从机 一起插上nulink 调试通信 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 两个工程就可以  我经常用 主从机 一起插上nulink 调试通信 方便多了 ...

不行哦  还是会认错  它默认老是最后一次的unlink

网友B:
把nulink mdk 插件和固件都更新到 最新的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nulink mdk 插件和固件都更新到 最新的程序看看

一样的  还是不能分辨

网友B:
可以选择的啊  是不是你的nulink id没搞对啊  重复了????

网友C:
用两台电脑搞啊,真没弄过两个的,真需要这么搞,就去弄两台电脑。

网友D:
貌似只能一个,不能两个啊。

网友E:
应该只能显示一个,你如果接两个没试过,也没那么多。

网友F:
没法的,不支持双核启动。

网友:
没试过这种操作,应该不可以。

网友G:
还有个方法启动两个Keil后能否分别选择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方法启动两个Keil后能否分别选择一个呢、

我试过 不行  只会认最后一次的

网友B:
怎么还在纠结 自己选择一下就好呢  很简单的 ......搞到现在

网友H:
Nu-link me 不带序列号,一台电脑只能使用一个 Nu-link me。
独立的 Nu-link 有序列号,一台电脑可以带多个序列号不同的 Nu-link,使用 Nu-link 调试时,Nu-link 的驱动会弹出对话框,列出所有的 Nu-link,让你选择一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