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助,全桥整流滤波,需要得到更加平顺的电压

楼主(2017-11-09):
输入是来自220V AC 市电,变压得到28V AC,经过全桥整流滤波,得到40V的直流电
之前没加470uf的电容,噪音特别大
现在有470uf的电容,噪音有所改善,但是我希望能得到更平顺的电压
不知道应该如何调整电路了
是否需要加电感,改如何加,加多大的

求前辈指导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能够从28V交流整流出40V直流?

网友B:
是不是多出10v?

网友C:
楼主给的数据没有错,在空载或是轻载时,的确是40V左右。

网友B:
网上好像有个说法,全波整流输出电压以输入的1.1倍估算。

网友D: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确切。

网友E:
那就加个4700uF的电容再试试

网友F:
再加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能够从28V交流整流出40V直流?

没问题啊,万用表量的电压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好像有个说法,全波整流输出电压以输入的1.1倍估算。

根2倍

网友G:
电容再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好像有个说法,全波整流输出电压以输入的1.1倍估算。

好像是根2倍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啊,万用表量的电压没错

你那个万用表未必准确。误差等级?经过检定么?

网友H:
再加个电容

网友I:
加一级线性稳压电路,基本就看不到什么纹波了。

网友J:
根据你的负载性质来选最优方案,多数场合直接加大电容即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能够从28V交流整流出40V直流?

28V是交流信号的有效值,28*1.414=39.59V

DB107S在1A电流的时候,压降为1.1V。在没有负载或者轻载的时候,电流比较小,例如10mA,只有0.6V左右。
电容电压接近40V不是很正常吗?
请问错在哪里?

网友B:
没错,空载可以接近40v,不过是摆设,一加负载,就掉下,差不是输入的1.1倍(不同二极管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K:
28V是交流信号的有效值,28*1.414=39.59V

DB107S在1A电流的时候,压降为1.1V。在没有负载或者轻载的时候 ...

28*1.414=39.59V,再减去两支二极管压降0.6V*2=1.2V,为38.39V。另外,变压器内阻压降和漏感压降也需要考虑。实际上,有载时能够达到37V以上就算高的。
6楼Lgz2006说:“这个东西还真不好确切。”

首帖楼主并没有说“接近40V”,楼主说的是“得到40V的直流电”。
当然,要说37V或者38V是“接近40V”,也不算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A:
28*1.414=39.59V,再减去两支二极管压降0.6V*2=1.2V,为38.39V。另外,变压器内阻压降和漏感压降也需要考 ...

这样说就明白了。

变压器这个东西,标称28V输出,也是和电流有关系的。

依稀就得以前买过的变压器空载输出必标称值高好几伏特。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样说就明白了。

变压器这个东西,标称28V输出,也是和电流有关系的。

变压器越是功率小,空载时电压越超出额定值比较多,大功率变压器反而比较少。
小型C形铁心变压器,空载时电压可以比满载时高10%,EI铁心小变压器可能超出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样说就明白了。

变压器这个东西,标称28V输出,也是和电流有关系的。

这样一来,整流后空载,变压器次级电压很可能高于28V,显然整流后电压可能超过40V。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样说就明白了。

变压器这个东西,标称28V输出,也是和电流有关系的。

工频变压器整流输出电压,还和滤波电路有关。
楼主提到加电感。电感输入滤波,输出电压理论上是次级有效值的0.9倍。但若空载,则可能升高到接近1.4倍。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越是功率小,空载时电压越超出额定值比较多,大功率变压器反而比较少。
小型C形铁心变压器,空载时 ...

知识丰富,点赞!

网友K: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稳压芯片。如果没有那么高电压输出的芯片,用分立器件做。

网友L:
加电感还是有必要的,改善功率因数,也减少纹波和三次谐波。
在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之间串联一个电感。电感要用铁心大电流的电感了。

网友M: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可以加稳压二极管平滑滤波+三极管推动,相当于电容倍增器,类似的网上很多,28V交流是有效值,整流出来直流是正半周期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一级线性稳压电路,基本就看不到什么纹波了。

求推荐个40V的线性稳压器,没用过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空载可以接近40v,不过是摆设,一加负载,就掉下,差不是输入的1.1倍(不同二极管不同)。 ...

负载没那么大,才15ma,最高不会超过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电感还是有必要的,改善功率因数,也减少纹波和三次谐波。
在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之间串联一个电感。电 ...

主要就是不知道电感应该加多少感量的,电流比较小,最高才20ma
我对电感的理解是,对大电流的滤波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不知道电感应该加多少感量的,电流比较小,最高才20ma
我对电感的理解是,对大电流的滤波效果好 ...

加电感实在没有必要,加电感会使成本增加很多。
加线性稳压器,你的交流电压就不能是28V,需要提高一些,以保证线性稳压器上有足够的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没那么大,才15ma,最高不会超过20ma

附件是仿真,你可以计算一下,多少的AC电压才能整流成DC40v/20mA。

网友B:
我在网上看到,整流在二极管后量到的直流电压,有的说是输入AC的0.91,有的说是1.1,到底多少?
我仿真后知道,一个是仅有电阻,一个是并上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仿真,你可以计算一下,多少的AC电压才能整流成DC40v/20mA。

跑偏了,讨论的不是如何得到40V直流,我也不需要那么精确的40V
需要得到的是比较稳定的,低噪声的40V

网友N:
引用 楼主:
跑偏了,讨论的不是如何得到40V直流,我也不需要那么精确的40V
需要得到的是比较稳定的,低噪声的40V ...

不用扯那么多,直接上图。
采用一个三极管有源滤波器,直接把纹波降到2mV,但负载电压会在35V左右。
如下图所示:

网友O:
加电感电容滤波,或LDO。

网友P:
π型滤波试试

网友Q:
20mA的电流费这劲。。。

楼主:
求大佬们给推荐个能输出40V的线性稳压器件吧
我正在看TI的,感觉挺晕的

网友I:
看楼主一楼说加 470uF 就有改善,按一楼图,总滤波电容约520uF,20mA输出时50Hz纹波大约 0.4V。
  如果这样看,估计楼主可以接受 0.05V 的纹波,这就简单了,不需要加半导体元件或者集成电路, 加多一级阻容滤波就可以满足需求,第一级滤波保留一楼参数(可以适当减小,比如只用一粒 470uF 电解,加一粒 0.1uF 独石/瓷片),按最大20mA负载,串200欧电阻,降低输出电压为36V,后面再并联一粒 470uF 电解,输出纹波就在 0.05V 以下了

网友I:
电路简单,可以输出40V的线性稳压IC,Ti 就有,不过很贵,而且很难买到,不建议楼主使用。
  也可以使用35楼的简单电路,纹波比我提供的阻容滤波低得多

网友N:
说用电感的人大概是小学没上直接上大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