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里利用timer0中断计数,只能计数到2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09):
      用的ccs5.5,会不会是软件问题。timer0定时周期是1us。我是在cap中断里面调用timer0中断次数count,而cap中断一次应该是ms级别的,那count就应该是几百或者几千啊。但是ccs观察的count最大是2。程序检查几遍了,初始化、中断使能和标志清除、应答位清除都没问题,会不会是ccs软件的问题,或者是CMD里面存储配置问题?请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