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的SDO端口,为什么要接地?

楼主(2017-11-10):
使用ADXL345模块,查看其电路图,发现SDO端口通过0R得是接地,所以SDO端口不能输出脉冲信号,为什么?

网友A:
这要看你具体应用。此引脚是SDO或I2C地址选择(Serial Data Out, Alternate I2C Address Sel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具体应用。此引脚是SDO或I2C地址选择(Serial Data Out, Alternate I2C Address Select)。
...

既然可以做SPI的一条MISO线,这里对地短路,这条线还有什么用?

网友B:
图中使用I2C接口,没有用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