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某个非配置bank未供电,可以完成配置吗?

楼主(2017-11-10):
咨询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项目需求要求FPGA的某个BANK未供电,核电源、其余bank均供电,完成配置后,从配置信息中读取该bank的电压,再供电。
请问该方案可行吗?

网友A:
最低要给个vccint的电压,上电时给个不低于vccint的默认低电压,然后再改

网友B:
看器件资料怎么说的或者直接咨询FAE;
为什么有这种需求?难道将来要在线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