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控制安捷伦示波器扫描屏幕:DISPlay:DATA? PNG, SCReen, COLor...

楼主(2017-11-10):
想用labview控制示波器扫描屏幕,然后保存下图片,但是:DISPlay:DATA? PNG, SCReen, COLor命令一直提示输入数据格式与预期不一致,都是按照编程指南写的  实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请各位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A:
仔细看示波器编程手册

楼主:
看了编程指南 还问过安捷伦的人,他们说命令格式应该没啥问题,但是搞不懂为啥写入就不行,难道这个命令写入后还必须再加个读取吗

网友B(2022-07-18):
估计跟命令格式有关,得用二进制的方式吧。不是字符串。

网友C(2022-09-26):
看一看示波器编程手册里要求的字符串终止符是什么,再看看Labview里字符串终止符是否与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