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2576发热严重,输出500多毫安

楼主(2017-11-10):
2765输入24V输出5V,测量输出电流在500~600ma发热严重输出电压还是5v基本不变,用的贴片的,电感331的电压正常就是发热严重一会整个板子都热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换直插加散热片。有没有其他高效电源芯片输入能到到24V,求推荐。

网友A:
电感发热?是不是饱和,电感的电流承载能力低;换换大电流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发热?是不是饱和,电感的电流承载能力低;换换大电流电感试试

芯片发热,烫手一会整个板子热了

网友B:
国内的工程师都这么不认真吗?4个数字错了3个?
楼上说的电感饱和是很有可能的。如果电感去掉,换成直通,实际上输出电压还是能稳定在5V的,不信可以试试。
但是此时的开关电源就变成了线性电源了,当然会发热巨大。如果电感饱和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及元件参数 不好说

网友D:
拍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说不定 是器件用的不合适,板子散热布局也不是很好

网友E:
不应该啊,221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