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

楼主(2017-11-10):
"One-shot 模式, CMPDAT和PERIOD应该先被写,然后设置CNTENn (PWM_CNTEN[5:0])通道 n
相应位置1来使能PWM预分频和计数开始运行。PWM 计数器计完一个周期后,计数器的值将保持
为0。"

这段话能理解:每次都要先写CMPDAT PERIOD

“在下一个one-shot周期,软件需要重新写一个新的CMPDAT比较值来重新启动”

问题:这是不用写period 的意思?以后都只需写CMPDAT就行了?

“如果one-shot计数器保持计数,写CMPDAT将使得下一个one-shot接着下一个one-shot。”

怎么保持计数?保持计数,就不用再写period了吧?

从图上看:在pwm输出期间(计数器还在计数期间)写入cmpdat,就可以保持计数。是这样吗
另外,保持计数,每次输出还是都要写CMPDAT吧???

总觉得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帮帮忙!!!大神们

网友A:
one-shot就是只有一次的意思,你懂不,只有一次。

网友A:
你要知道那几个单词的意思就好办了,你说的那个是周期,周期要不要改,看你需求。

楼主:
那是我过度臆想了,那句子意思也实实在在是。

您看我这样理解对吗:
周期值不需要变的话,只写cmp也行?
一个one shot接one shot不是自动的,还是需要一个个cmp data写进去的??

麻烦了,谢谢

网友B:
如果你不确定,多写那一行也可以。而且你可以更新那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