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 低功耗未用IO口怎么处理好

楼主(2017-11-10):
stm32l 低功耗未用IO口怎么处理好,比如没用使用的IO口,怎样去做比较好, 悬空?,接地?接VCC?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直接输出0,硬件上无需连接。

网友B:
可以不用处理,悬空就行

网友C:
悬空也可以,内部上拉或下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直接输出0,硬件上无需连接。

如果外部有接SPI,那么进入低功耗,SPI口该如何处理比较好。进入低功耗后,我把SPI器件电源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空也可以,内部上拉或下拉好了;

IO口和外部有数字接口,IIC  和SPI通信,这些管脚进入低功耗前怎么配置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IO口和外部有数字接口,IIC  和SPI通信,这些管脚进入低功耗前怎么配置比较好 ...

最好都关掉啊,包括相关的时钟

网友:
当然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都关掉啊,包括相关的时钟

时钟已经关闭,比如IO口要不要输出一些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之类的

楼主:
输入?嗯我去试试看

网友D:
进入低功耗模式就输入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外部有接SPI,那么进入低功耗,SPI口该如何处理比较好。进入低功耗后,我把SPI器件电源关断了 ...

如果你把SPI器件电源都关了,那你关电之后把相关IO都设置为输出低,如果你设置为上拉或浮空都会有漏电;如果没断器件的电源,则IO按原来设置,把CS输出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SPI器件电源都关了,那你关电之后把相关IO都设置为输出低,如果你设置为上拉或浮空都会有漏电; ...

目前是关闭电源的,那我设置为输出低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E:
一般来说  没有用到引脚硬件上悬空就好 软件上 用cube的话如下图:

如果是通讯类的接口    关闭通讯后拉低就ok     不然容易通过通讯接口漏电流到器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  没有用到引脚硬件上悬空就好 软件上 用cube的话如下图:

嗯,明白,那我就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  没有用到引脚硬件上悬空就好 软件上 用cube的话如下图:

哈哈,我也在用stm32cube这个软件

网友F:
关电之后把相关IO都设置为输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电之后把相关IO都设置为输出低

输出为低,不是说模拟输入功耗最低么

网友G:
我觉得如果做低功耗的话,还是把用不到的IO悬空吧,这样没有电流就不会有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如果做低功耗的话,还是把用不到的IO悬空吧,这样没有电流就不会有功耗 ...

目前是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