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7-11-10):
【不懂就问】如下图,左上角的+Vcc是变压器二次侧的整流值
想知道这几个地方:
【1】最左边的晶体管作用是什么?查了一下,他的Vdss还是-55V,原来见过的正值较多
【2】运算放大器同向端和反向端之间的471电容,是给两端信号之间起到去耦的作用吗?
【3】图中写有过压关断和恒流充电,它们在图中实现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1.左侧的MOFET是开关用来转换7.5V,另外功率会将功率集中在这里,以防后面功率过大损坏元器件
2.470uF电容用来去除低频的信号
3.电路图整理一下,有点乱,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看不出怎么恒流的,可能2个GND之间串联有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怎么恒流的,可能2个GND之间串联有采样电阻?

是的啊,两个GND之间是有一个0.39R的功率电阻
看到很多人都说到了这个采样电阻
为什么恒流要和采样电阻相关?求教

网友B:
要恒流,首先要知道当前电流是多少,采样电阻就是让电路知道当前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恒流,首先要知道当前电流是多少,采样电阻就是让电路知道当前电流是多少 ...

霍,这么快,在线回答啊
谢谢,恩恩恒流充电,是指给电容充电吗?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电池充电电路,Q1是控制是否充电及充电电流大小的功率管,这个Q1又是受2个运放控制的,
当电池电压低于7.5V,则上面部分的运放电路不起作用,由下面部分的运放电路控制充电电流;
当电池电压大于7.5V,上面部分的运放电路控制Q1关闭,下面部分的运放电路不起作用。
上下2部分电路的功能隔离,是靠D2 D5隔离。
C2的作用,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感觉起一个防止振荡的作用,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电池充电电路,Q1是控制是否充电及充电电流大小的功率管,这个Q1又是受2个运放控制的,
当电池电 ...

谢谢你说这么多,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电池充电电路,Q1是控制是否充电及充电电流大小的功率管,这个Q1又是受2个运放控制的,
当电池电 ...

还有两个追问,继续麻烦一下你
【1】我也看到有人说过,电池充电到7.5V,那么电池是哪儿来的?还是说恒流充电冲给电池?

【2】因为我之前困惑D2、D5是反接在运放输出的,那信号怎么走?我看到过一个网友的说法,是信号是从三极管的b极通过D2或者D5流向运放,以此达到给三极管b极电流分流的作用,以此控制三极管,现在你说D2、D5是隔离上下两个运放,那么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B:
电池就是接在VCC7.5V处,你的电路图上没有画出电池;
二极管隔离电路,此电路是D2优先,也就是D2负极是低电平时,三极管V1就一定关闭了,而不用管D5负极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就是接在VCC7.5V处,你的电路图上没有画出电池;
二极管隔离电路,此电路是D2优先,也就是D2负极是低电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18-04-09):
引用 网友B:
电池就是接在VCC7.5V处,你的电路图上没有画出电池;
二极管隔离电路,此电路是D2优先,也就是D2负极是低电 ...

老哥,下午好啊!这个帖子的问题我自己看了很久,到现在还有问题请教
一共有两个运放来控制配合充电
上面一个运放我明白,是过压关断,在正常工作时,上面运放不工作,正常充电
那此时下面的运放如何工作的呢?下面运放的同向端和反向端输入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下午好啊!这个帖子的问题我自己看了很久,到现在还有问题请教
一共有两个运放来控制配合充电
上面 ...

分析没充满电的时候,你可以当上半部分的运放不存在;
至于运放如何工作,你去复习复习功课了
可以搜索些运放采样电流电压的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没充满电的时候,你可以当上半部分的运放不存在;
至于运放如何工作,你去复习复习功课了
可 ...

老哥,谢谢你回答
看你也挺耐心的,真好
这个是我的原图
这样看来,下面的运放,同向端输入,就是对2.5v进行分压后R10的电压
我反向端没搞明白,我看很多人说GND1和GND之间的电阻采样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儿的工作原理困惑了,
而且你说没充电满的时候,上面的运放不存在,可以好理解
但是下面运放是检测充电电流,如果过大,下面的运放就输出低电平,
D5导通,泻放电流,这不是和上面运放功能一样?
谢谢解答这

网友B:
下面运放的正端电压是固定的,负端的电压就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就反应了电池的充电电流,电路形成负反馈,充电电流就会稳定在一个设定值上,这个值可以从采样电阻阻值及运放正端的电压求出来

网友B:
上面运放是控制最高电压,下面运放是控制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谢谢你回答
看你也挺耐心的,真好
这个是我的原图

左下角那一坨电路是什么作用,没有参数,猜不出来,看有没有大神有空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那一坨电路是什么作用,没有参数,猜不出来,看有没有大神有空解答了 ...

再次谢谢你,这位老哥,呵呵
先说说你的疑问,左下角那块电路
以前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也没有了解很清楚,
说的是电路的作用是使得C8,C9,C10三个电容的电压保持一致,我也就有这点映像了,呵呵

此外,我还有不懂的地方,希望继续指导一下
【1】为什么加了一个0.5Ω这么小的电阻,就多出了了一个GND1这个地?总觉得GND1看着别扭

【2】你说上面的运放是控制最高电压,下面的运放是控制充电电流,上面的运放已经完全明白,我现在不知道下面的运放左边的D5什么时候会导通,一旦它导通了是不是也把V1的基极电流泻放了?这不就和上面运放供能相似了?难道是两重保护,一个保护(上面运放)是控制最高电压不超过,一个保护(下面运放)是控制电流不超过?

【3】恒流电流算法是同向端的电压除以采样电阻吗?
问题有点多,有点纠结,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你,这位老哥,呵呵
先说说你的疑问,左下角那块电路
以前问过这个问题

1.GND好像都是相对的,是个参考点、基准点,就是一个公共点比较多的网络,把VCC叫成GND也可以;
2.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限制个最大值;
3.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ND好像都是相对的,是个参考点、基准点,就是一个公共点比较多的网络,把VCC叫成GND也可以;
2.可以这 ...

太感谢了
全部都弄懂了,感觉太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ND好像都是相对的,是个参考点、基准点,就是一个公共点比较多的网络,把VCC叫成GND也可以;
2.可以这 ...

还有个问题好奇
一个电源,三相380Ac输入,全桥整流540VDc母线输出,母线电容等效以后是800v/3400uf  ,如果用340Ω/4000w的电阻(由5个68Ω/800W的功率电阻串联构成)给母线电容放电,放电时间可以计算吗?
查看了一阶电路的知识,说到充电放电要大约3-5个时间常数
是不是说我的这个,放电时间是5RC,即5×340×3400÷1000000=5.78秒?
那取不同的R或者C的值,岂不是时间不一样?

楼主(2018-06-27):
你好,好久没有联系了
这个电路想分析以下,谢谢
对于这样的,含有三极管的电路
我有个地方总是分析不清楚
电路开始工作时,电流从Vin出来,到Vout之间,电流的流向是怎样的?
就是分几路,每路依次流过哪些器件
比如此图中,从Vin出来,有R的一条支路,又有一条Q1的支路,不知道电流流向了
谢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没充满电的时候,你可以当上半部分的运放不存在;
至于运放如何工作,你去复习复习功课了
可 ...

我在此帖24楼有个问题,麻烦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此帖24楼有个问题,麻烦分析一下,谢谢

上电后,R下端电压逐渐上升,提供导通电压到B极,C极E极导通,产生主要电流通路;
稳压二极管限制了R下端的最高电压,最后稳定在电压Vz;

网友B:
直流电流通路有3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流通路有3条:

真是好久没有联系,谢谢解答,真是言简意赅
我纠结地方在于
【1】Q1一开始不通,电流就只通过R到BE再到Vout,这个作用就是让Q1导通
Q1导通后,会承担4-10V的压降,使得Vin从10V-16V变化时,Vout稳定在6V?

【2】电路一上电,电流是全程都要流过Vz吗?
Q1不导通前,也有电流过Vz吗?
Q1导通后,就肯定流过Vz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是好久没有联系,谢谢解答,真是言简意赅
我纠结地方在于
【1】Q1一开始不通,电流就只通过R到BE再到Vo ...

1.这个三极管叫射随器,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现在基极电压固定在Vz,那射极电压自然也是固定了;
2.R下端电压达到稳压二极管击穿电压,就会有导通电流,有没有电流,取决于二极管上的电压有没有达到Vz。

网友B:
比如稳压二极管是12V的,那么其两端的电压只能是在0~12V,最高只能到12V;电压没到12V,其没有电流;电压达到12V,就钳死在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三极管叫射随器,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现在基极电压固定在Vz,那射极电压自然也是固定了;
2.R下端电 ...

哦哦,谢谢,原来关键是射随器
对于【1】,那么输入10V-16V,输出只有6V,多的4-10V电压被电阻消耗了,还是被Q1的Vce承担了呢?
对于【2】,R下端电压达到击穿值,不就是三极管的B极达到击穿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稳压二极管是12V的,那么其两端的电压只能是在0~12V,最高只能到12V;电压没到12V,其没有电流;电压达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原来关键是射随器
对于【1】,那么输入10V-16V,输出只有6V,多的4-10V电压被电阻消耗了,还 ...

1.跟电流有关,流过负载的部分,主要是三极管承担;流过Vz的部分,是R承担;
2.击穿值是稳压二极管的击穿值,跟三极管毫无关系;电路目的,是通过射随器,增强稳压二极管电路的带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跟电流有关,流过负载的部分,主要是三极管承担;流过Vz的部分,是R承担;
2.击穿值是稳压二极管的击穿 ...

嗯嗯,第一个问题完全明白了,是分两路来的
第【2】问里,通过射随器(就是三极管),来增强稳压管的带载能力是如何体现的?
稳压管一直都是只能输出Vz的电压值啊,哪儿体现了增强带载能力?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第一个问题完全明白了,是分两路来的
第【2】问里,通过射随器(就是三极管),来增强稳压管的带载 ...

没有三极管的话,在稳压二极管上能接多大的负载?一般也就是二三十mA;
有了三极管,可以带的负载,增强了上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三极管的话,在稳压二极管上能接多大的负载?一般也就是二三十mA;
有了三极管,可以带的负载,增强 ...

原来带载体现在负载电流上
谢谢
在图中(24楼),输出规定的还是 6V 50mA,和不加三极管的带载 20-30mA相比也没有大多少
是不是说只是这里需要50mA,而实际可以设计出比50mA大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带载体现在负载电流上
谢谢
在图中(24楼),输出规定的还是 6V 50mA,和不加三极管的带载 20-30mA相 ...

电源电路设计牵涉到的东西很多,除了负载能力,还有成本 纹波 温升 体积 静态功耗等等的制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路设计牵涉到的东西很多,除了负载能力,还有成本 纹波 温升 体积 静态功耗等等的制约 ...

好了,就到这儿吧,嘻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流通路有3条:

周末好,我把这个电路又想了一遍
从电路工作开始,只要三极管B点电位没有达到6.8V,那么Vz是没有通路的
这时电流全部从 Vin→R→Qbe→Vout 这条支路走
这使得Q1导通,然后VIN通过Q1得到输出Vout

一旦B点电位达到Vz击穿电压值,那么B点电位就嵌位在6.8V,输出就是6.8-0.7=6V
这就是稳压输出值

我没有想懂的是稳压的过程
【1】在B点电位没有达到击穿值之前,就是Vz没有开始工作前,电路的输出Vout是多少呢?
【2】而且我一直费解,为什么B点电位被嵌位到Vz的击穿值6.8V后,输出就是通过Vz-Vbe来计算,Vin-Vce不也等于Vout吗?怎么就不考虑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末好,我把这个电路又想了一遍
从电路工作开始,只要三极管B点电位没有达到6.8V,那么Vz是没有通路的
...

1.R与下面的电容C,形成一个RC串联电路,你觉得上电以后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怎么变化呢?
2.Vin可能是不稳定的,而Vout是稳定的,而Vout为什么稳定,是因为Vz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与下面的电容C,形成一个RC串联电路,你觉得上电以后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怎么变化呢?
2.Vin可能是不稳定 ...

谢谢

网友C:
应该就是个串联型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与下面的电容C,形成一个RC串联电路,你觉得上电以后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怎么变化呢?
2.Vin可能是不稳定 ...

经过这几天的提问+思考,
自己对这个电路的理解:从电路刚开始上电,分这么几个阶段
【阶段1】:R下端的电压<0.7伏时,三极管Q1不导通,且Vz没有电流流过,此时无Vout
【阶段2】:0.7伏=<R下端的电压<6.8伏时,三极管Q1导通,且Vz没有电流流过,此时Vout=Vz-0.7
【阶段3】:R下端的电压>=6.8伏时,三极管Q1导通,Vz被击穿,有电流流过,此时Vout=6.8-0.7=6.1V,稳定
我这么理解正确吗?
还有就是,如果说让Q1导通的目的是,让Q1的CE极之间分担多余的4-10V的压降,那么Vz被击穿后,有电流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根据反向特性,只有击穿后流过电流,才能稳压在稳定值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提问+思考,
自己对这个电路的理解:从电路刚开始上电,分这么几个阶段
【阶段1】:R下端的 ...

我觉得都对

楼主:
哦,我明白为什么叫做功率三极管了,原来上面是要有电压冲击的,难怪看到有的电路上单个小的三极管还要配套一个散热器。是这么来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为什么叫做功率三极管了,原来上面是要有电压冲击的,难怪看到有的电路上单个小的三极管还要配 ...

那老婆饼为什么叫老婆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老婆饼为什么叫老婆饼呀?

问题解决了,是很开心
老婆饼的由来有好几个版本,每一个的交集在于主人公的妻子出于不同的目的,发明了这款食品,
主要是便携、可口。
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虎皮辣椒,鱼香肉丝,重庆**公煲
我倒是看过一个解释重庆**公煲为什么在重庆不多
因为这个**公煲的发明人是上海人,叫做张重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怎么恒流的,可能2个GND之间串联有采样电阻?

老哥,下午好
有问题请教你
你看啊,共发射极和共集电极三极管电路
这听说见过很多了,
虽然知道怎么区分它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分类,他们在实际中怎么应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下午好
有问题请教你
你看啊,共发射极和共集电极三极管电路

书上不是有说嘛?翻翻书呗,主要还是电路的特性不一样,根据需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不是有说嘛?翻翻书呗,主要还是电路的特性不一样,根据需要使用

谢谢你,周末上午好
这是MC1413反向放大驱动芯片,其中的一路输入输出的内部电路图

我想请教的是,下图这样的接法中
当输入为高电平时,两个三极管都导通,那么输出是不是就是直接拉到地,可能只有0.7V的输出?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两个三极管都截止,那么输出是不是被二极管(与PIN9相连的二极管)钳位到3.3+0.7=4V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要Vcc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周末上午好
这是MC1413反向放大驱动芯片,其中的一路输入输出的内部电路图

PIN9一般是接到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9一般是接到VCC

虽然已经明白了,还是谢谢

楼主(2018-08-15):
我也是纠结了几天,才发现就是一点点地方脑筋转不过弯,思维恰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