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ata Logger Modules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11-1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搜索路径有问题吧    工程属性下设置一下

网友B:
这错误的跟代码的关系不是很大的哈

网友C:
这个不一定会有啥难度的,,跟代码的处理设计有关系的,就比较好修改的

网友D:
这种设计调试的不很复杂的。

网友E:
该错误的不难解决的呀

网友F:
只要有报错的就能解决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