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me v3.0串口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2017-11-10):
从官网上下载相关的驱动程序,安装的时候也把usb 1.2的也安装了  但是串口就是显示不了 有一个其他设备nu-link显示感叹号   老是提示串口驱动安装失败。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在线等答案 或者给我一个正确的驱动

楼主:
这里有没有新塘技术人员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统啊?电脑系统,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吗?

网友A:
另外你要安装Keil最新版,另外还要下载官方的最新驱动。

网友A:
用的是Keil吧,这个是Keil的驱动,最新版。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 ... ftware/?__locale=zh
或者从这个网页最下面找。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 忘记过来结贴了   用的win7系统   是一个系统文件的事

网友B(2017-12-2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 忘记过来结贴了   用的win7系统   是一个系统文件的事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新塘官网有个相同类似的解答  你搜一下  具体是系统文件sys之类的文件   重新网上下载一个替换就好了

Nu-Link-Me在版本3.0后支持VCOM的功能,并且支持正版Windows XP SP3 以上的版本。
如果使用者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SP2版本的话,需要升级并安装更新文档usbsys.sys。使用者可以在微软网站下载更新文档:

usbsys.sys这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塘官网有个相同类似的解答  你搜一下  具体是系统文件sys之类的文件   重新网上下载一个替换就好了

Nu-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C:
都出到V3了?我有个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