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972一些模块特色功能的疑问

楼主(2017-11-10):
NUC972芯片:
1、GPIO的CMOS和施密特输入缓冲有什么用?具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到?
2、SPI高载模式是什么,怎么使用?
3、I2S支持将左右声道的数据分开存放在两个DMA缓冲中。如果将两首不同的歌曲音频数据分别放在这两个DMA中,那么能不能同时在左右声道中播放不同的歌?
4、NUC972地址0x8000_0000的区域被叫做non cache region(无缓存区域),又叫做影子内存。请问这片区域和0x0的区域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一般用户用软件开辟缓冲空间的时候都会放到这一区域?
5、I2S有多大的FIFO,在I2S寄存器GLBCON中配置的FIFO的8级阈值和四级阈值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网友A:
施密特触发器采用电位触发方式,其状态由输入信号电位维持,可以降低误操作

网友B:
3. 完全可以,相当于一个人左边,一个人右边。
不过听着不累么? 靠谱做法是软件混音。

4. 比如做LCD时,GRAM挺大,如果访问cache的空间,很容易把cache给用掉。
所以使用no-cache的空间,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对上仅是经验参考,和楼主说的芯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密特触发器采用电位触发方式,其状态由输入信号电位维持,可以降低误操作 ...

嗯,好的。那它作为IO口的输入缓冲的时候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那它作为IO口的输入缓冲的时候有什么用呢?

将外设送来的数据暂时存放,以便处理器将它取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完全可以,相当于一个人左边,一个人右边。
不过听着不累么? 靠谱做法是软件混音。

哈哈,我是想如果它一个I2S接口可以播放两路音的话可以增加输出音频的路数。可以把左右声道分别接在两个扬声器上,就可以同时播放两路音乐。因为我现在做的分区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外设送来的数据暂时存放,以便处理器将它取走

额,我的意思是cmos缓冲和施密特缓冲区别于普通缓冲的地方是什么。

网友C:
1. 利用迟滞比较器对输入信号整形/过滤
2. qspi模式是多bit传输,速度当然快
3. 理论上可以,实际就是混音操作
4. 因为对同一个物理地址操作,可以cache,可以不cache,是mmu策略
5. 应该是缓存中断的阈值

推荐一个972的QQ群:346072532

网友D:
0x8000_0000是物理地址,启动时被映射到0地址,需要dma操作时必须使用物理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利用迟滞比较器对输入信号整形/过滤
2. qspi模式是多bit传输,速度当然快
3. 理论上可以,实际就是混音 ...

咦,老哥,是你啊。我是加过你安米的群了呢。好巧啊。另谢谢你的指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0x8000_0000是物理地址,启动时被映射到0地址,需要dma操作时必须使用物理地址。 ...

0x8000_0000不是虚拟地址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0x8000_0000不是虚拟地址吗?

关于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的概念还不是分的太清,老哥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