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测电源纹波发现有幅值很高的噪声

楼主(2017-11-10):
我测量我们公司某个放大电路的电源纹波时发现总有幅值很高的噪声,如图一所示。我把示波器探针和示波器参考地直接短接发现这个噪声依然存在,如图二所示。这是咋回事呢。
图一

图二

网友A:
可能是你们公司的电磁环境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们公司的电磁环境太差。

好吧

网友B:
测量方法不正确。你已经无意中搭了一个天线用于接收周围的各种无线信号。正确的做法是测量线到被测电源(DCDC输出电容两端)要足够短,不要用探针上面的夹子,探针头部有一圈金属地,用短导线接出来。

网友C:
示波器也使用了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产生的噪音是无法完全滤除掉的。
卖的贵的可以处理的干净一些,便宜的就会比较差(一般来说。。。)。

网友D:
用示波器测量纹波的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
X1,带宽限制20M打开

网友E:
将地线夹子和探针接在一起可以接收环境中的噪声,说明你的实验环境中本来就存在这个噪声;而电源纹波的测试是希望仅仅测到PCB板上对应电源上面的纹波和噪声,所以,测纹波时,除了做X1和带宽限制在20M、交流耦合外,非常重要的一步是把探头上面的地线夹子换成更短的导线、针或者地线弹簧,我自己一般用的地线弹簧,在淘宝上买的,几块钱好多个,换成地线弹簧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小测试时地线和探针之间的环路面积,环路面积小了,测试环境中的噪声耦合到探针上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了,这么做就能尽量保证你测到的纹波是你真正想要了解的;在有些场合中,如果实验条件有限,有的朋友会把地线夹子和探针接在一起,做一个简单的近场测试探头用于产品的EMC问题诊断。

网友F:
在插线板上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