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6437 DSP系列启动的过程解析

楼主(2017-11-10):
关于DM6437 DSP系列启动的过程解析

一、boot启动模式小结
     过去的一周开始折腾起了Dm6437 TI的一款c64+的DSP。之前一直玩ARM现在又转来玩dsp,这下真的是没有什么没玩过的。单片机,arm,dsp都摸一摸,呵呵。当然总结出来的话,开发起来东西还是差不多,当然难易程度由自己的项目所决定。之前本科时候学过c54的dsp汇编,不过基本忘光啦。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手dsp也变得不再复杂。过去一个星期,主攻了dm6437的boot模式,在这里分成几篇博客来对自己过去学到的新内容进行一个总结,和大家分享。

     往往在dsp上做算法的开发时,都只是简单的使用GEL和CCS,加XDS JTAG来完成程序的编码、开发和调试。但是,你需要知道,最终的Execute file需要下载到flash中可以脱离仿真器,在板子上运行。那么dm6437处理器又是如何自动boot启动的呢?
     dm6437的boot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EMIFA ROM,I2C boot,SPI(16bit 或者24bit) boot,Nandflash boot,Uart boot。boot 模式的决定权完全交予设计者,它是基于初始硬件设计的管脚电平来决定整个启动模式,
     • BOOTMODE[3:0]
     • PCIEN
     • FASTBOOT
     • AEM[2:0]
     • PLLMS[2:0]
     在数据手册里的reset说道:当内部芯片复位时,会触发锁存器将上述的管脚信息全部锁存到BOOTCFG这个寄存器去。一旦锁存后,变成只读寄存器。
     非FASTBOOT模式直接采用27MHz的时钟来直接进行工作。
     其中FASTBOOT决定了boot启动是否使用快速模式,其中PLLM[3:0]则是用于配置相应的PLL。
     FASTBOOT又包括固定的(fixed)模式,用户可选择的(user-select模式)等。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根据PPLM管脚来配置PLL的倍频数。前者的PLL倍频数固定默认为20。
      本文使用的boot模式为快速SPI24位norflash启动。
     因此MCBSP模块的默认时钟为SYSCLK3/3=27*20/2/6/3=15MHz,顾SPL采用的是15MHz的时钟来读取norflash中的数据(其实后续在RBL启动完成后,会自动修改PLL的倍频数到22,SPL clock增加到了16.5MHz)。

   二、AIS文件解析
     这篇**主要和大家分享,AIS文件的制作与使用。什么是AIS,TI对其的定义为Application Image Script,应用镜像脚本,是用来对Image的一种格式定义,从数据源的本质去分析就是一个保存了大量二进制数据的类型存储起来。而AIS中基本的数据大小为一个word 32位bit。包括命令、包括数据等。
     AIS文件核心的是由Second boot和APP的两个镜像打包在一个文件当中去,然后自动添加一些命令行信息,数据存储格式为little Endian。
     A.如下所示是AIS中命令字。称之为Opcode。在前面所说到的RBL中,内部固件会都下面的一系列Opcodes进行解析,然后做进一步处理。

     上诉的命令字使用频率最高,且最为重要的是Section Load,Request CRC,Enable CRC,Jump Close,Function Execute。
     1.Section Load:加载段,Dsp中往往在cmd中生成各种类型的段,包括数据,代码,未初始化数据,自定义段等。这些在AIS文件中都是在Section load命令字的后面存在。

      2. CRC相关的命令字
     CRC Request和Enable等分别用于对加载的数据进行CRC校验,比如1中的Load Section完成时,会对加载的数据包括SIZE,ADDRESS做CRC校验,最终得到一个数据,而这个crc数据,将会和AIS指定的expected CRC value做比较,查看是否读取的内容完全正确,保证数据的读取无误。
      3.Jump close command.跳转关闭指令
跳转关闭指令,该指令是意味着AIS文件 结束。用户可以跳入到自己的APP程序去执行,其后的一个字代表跳入的程序空间所在的位置。
      4. Function Execute Command 函数执行命令
     在AIS的解析文件读取到该命令字时,会继续读取,往往这些命令字是在AIS文件的最开头,比Second Boot还要先执行。完成的比如dm6437的包括PLL,DDR,EMIFA三个功能。这些全部在RBL中被执行。为Secnod Boot打好硬件的配置。具体内容将会在后面介绍。
     B .基于SPI24 boot的AIS文件

C.AIS文件的制作与生存。
     AIS文件作为一个镜像文件,那他是如何生成的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Second_boot源码。
     主要包括对norflash的读、写操作以及核心的boot代码。
     2.Second boot代码解析。
     阅读过代码后,初步发现该代码的功能其实也体现出RBL的一些功能。SPI通过32位的包,读取每一个Command命令字,然后对命令字做解析。
    • void main(void) {      //RBL加载Second_UBL后,跳入这里执行用于加载APP        /* Enable caching. */      enable_L1_cache();        initBoot();      performNandBoot();//读取并解析APP的AIS文件,读取相关section到指定区域        /* Disable Caching */      disable_L1_cache();        /* Jump to application start point */      TARGET_BOOT_STATUS.applicationStart(); //PC跳入到APP的main入口所在的地址处,开始运行应用程序  }   TARGET_BOOT_STATUS.aisStreamPtr = (Uint32) SPI_APPLI_IMAGE_ADDRESS;//偏移10Kb,AIS Image APP的地址
    • TARGET_BOOT_STATUS.status = parseAisData();//解析并且加载APP AIS Image到指定位置。

     SPI_APPLI_IMAGE_ADDRESS这个地址,指定了APP Image在AIS文件中的存储位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这里默认的10KB之前的代码称之为Second boot。即RBL会读取到DDR中执行。Second boot启动后运行上面的main函数,开始对APP部分的镜像做解析。主要是把几个核心的Section加载进来。并对每个数据段都要做CRC的校验,以免数据由误差。
最后是如何跳入APP的程序入口的呢?我们知道一旦读到Jump close命令,将会把APP的地址传入到函数指针,调用该函数指针后,就会跳入APP所在的程序开始运行(一般也就是main所在的地址空间)。如下:
     TARGET_BOOT_STATUS.applicationStart(); //PC跳入到APP的main入口所在的地址处,开始运行应用程序,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完整的RBL+SBT+APP的完整启动过程。而所有的镜像都以AIS文件存在,体现了其的重要性。
      AIS文件的制作命令:
     AIS文件的制作需要用到一直叫perl的脚本命令,一般需要在window上进行手动安装,Linux有专门的命令安装。
     准备好Second boot和APP的2进制镜像文件(需要通过专门的软件将CCS编译出来的out文件),依次按照如下步骤执行:
     a.编写perl的window 批处理文本.bat:
  • C:\Perl\bin\perl.exe genAIS.pl -otype bin -i led.out -o led.hex -bootmode spimaster -memwidth 8  -datawidth 8 -addrsz 24 -cfg evmdm6437.cfg
  • pause

先要写入perl的命令,整个是基于perl的system()函数来执行的。

根据以上内容,genAIS.pl分别最终生成bin格式的Second boot和 APP两个AIS文件。类似如下数据包:
  • 00000000h: 03 00 00 00 54 49 50 41 0D 59 53 58 00 00 03 00 ; ....TIPA.YSX....  00000010h: 1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D 59 53 58 ; .............YSX  00000020h: 01 00 05 00 FC FF FF 3F FC FF FF 3F FC FF FF 3F ; ....??????  00000030h: FC FF FF 3F 00 00 00 00 0D 59 53 58 02 00 09 00 ; ??.....YSX....  00000040h: 17 00 00 00 01 00 00 00 0B 00 00 00 00 00 00 00 ; ................  00000050h: 05 64 00 50 22 88 13 00 48 21 49 16 02 C7 0C 00 ; .d.P"?.H!I..?.  00000060h: EF 04 00 00 03 59 53 58 01 59 53 58 00 00 FF 87 ; ?...YSX.YSX..?  00000070h: A0 10 00 00 C6 11 47 03 20 41 12 30 58 23 90 01 ; ?..?G. A.0X#?

可以看到基本的数据结构和上面所述的基本相同,0x00000003表示是SPI24位的操作。只是这里添加啦一部分function函数头,用于配置PLL,DDR2,EMIF等,这部分内容就在-cfg中的文件,这部分内容直接拷贝到生成的AIS文件,而不会对out文件进行解析生成。只是简单的复制到AIS文件的开头。典型的dm6437.cfg如下所示:
    • 0x5853590D  #Function Execute Command  0x00030000  #   Selects PLL configuration function, with 3 arguments  0x00000015  #   PLLM value  0x00000000  #   PLLDIV 0  0x00000000  #   Clock source  0x5853590D  #Function Execute Command  0x00050001  #   Selects EMIFA configuration, with 5 arguments  0x3FFFFFFC  #   AB1CR control register mask  0x3FFFFFFC  #   AB2CR control register mask  0x3FFFFFFC  #   AB3CR control register mask  0x3FFFFFFC  #   AB4CR control register mask  0x00000000  #   NANDFCR control register mask  0x5853590D  #Function Execute Command  0x00090002  #   Selects DDR memory configuration, with 9 arguments  0x00000017  #   DDR PLLM  0x00000001  #   PLL SRC  0x0000000B  #   DDR CLLK DIV  0x00000000  #   VBPE CLK DIV  0x50006405  #   DDR Control register mask  0x00138822  #   SDRAM Config register mask  0x16492148  #   SDRAM Timer 0 register mask  0x000CC702  #   SDRAM Timer 1 register mask  0x000004EF  #   SDRAM Refresh control register mask

      b.使用combineAIS.pl 将两个AIS文件打包成为最终 的一个合成的AIS文件
      perl combineAIS.pl SPI_Secondary_boot.bin myAppAIS.bin finalAIS.bin 10
      这里的10表示,APP偏移10kb在AIS文件中。
      到这里整个AIS的文件制作的过程就结束。
       总的来说dm6437基于这种AIS文件的启动方式,简单方便,有利于开发,对其深入理解有好处,可以自由的设置AI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