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OPA552UA异常,请同行指正。谢谢!

楼主(2017-11-10):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先说说电路问题吧.
来提问, 不要让大家来猜迷.
有问题,先描述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电路问题吧.
来提问, 不要让大家来猜迷.
有问题,先描述清楚吧

不好意思。我有把问题描述的,不知什么原因没发成功。我在3脚输入3KHz5V的正弦波,6脚没有输出,用示波器只看到1M频率的杂波。

网友A:
嗯, 这个运放电路很简单, 看不出有问题的地方.
我觉得问题可能在输入信号上.
3脚输入的3KHz5V的正弦波, 可能是开路条件下测得的, 接上3脚后你再测量一下波形吧
因为 DAC 的驱动能力很弱. 估计信号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这个运放电路很简单, 看不出有问题的地方.
我觉得问题可能在输入信号上.
3脚输入的3KHz5V的正弦波, 可 ...

前面我已经用了两级的OP07驱动了。我原来的电路是OPA541AP,由于OP541AP体积大且停产。我是用OPA552UA替代OPA541AP的

网友B:
这是个放大滤波电路的哈

网友C:
手册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C:
楼主的输出结果有什么不同?

网友D:
这个从原理图上来看是没有啥毛病的呀

网友E:
R53、R57电阻的设计是决定了放大倍数的

网友F:
R56合适?该处不要这个电阻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