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误码仪相关

楼主(2017-11-10):
误码仪A==光模块1==光模块2==误码仪2.==表示连线,误码仪A和误码仪B发射、接收码流不是自身发射的,怎么能检测误码?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只要是一个厂家的,加个校验和统计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B:
发AIS或固定码流如“10101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一个厂家的,加个校验和统计一下就行了啊

谢谢,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AIS或固定码流如“10101010”

嗯嗯。应该是发同样码流,如prbs31,相当于时钟同步了,就能检测。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