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示波器示波器测直流增益精度是多少呢?

楼主(2017-11-10):
刚刚买了一款平板示波器,测试1V多电池电压比万用表低2%,刚好在厂家允许的+-2%,考虑要不要换货;不知道大家用的示波器直流电压误差是多少?

网友A:
调节一下增益呢,校准一下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一下增益呢,校准一下再测

哪里调增益?  无源探头已经校过了,示波器也自检过,探头是10X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调增益?  无源探头已经校过了,示波器也自检过,探头是10X的

示波器面板上没有Y轴增益调节旋钮吗?

网友B:
查一下基准或分压电阻对

网友C:
给个参考,把通道偏置设置为100mv,垂直分辨率设置为100mv每格,水平分辨率调大调小试试,看看测试值有什么变化

楼主:
发现症状所结了,自检的时候有干扰,现在自检时把探头插口用铝箔盖住,并用夹子夹紧,预热后再自检;

现在刚开机读数最多偏低-2.2%,预热后,读数误差小于0.8%了

发现每次自检后,读数都有稍许偏移,可能依旧是干扰缘故,住处电源没有接地线;外壳接地,再用12V电池供电,再自检,估计误差会很小

发现光标再屏幕上下不同位置读数有所差别,最多0.8%差别吧!

网友D:
显然测试直流时,示波器的精度不如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测试直流时,示波器的精度不如万用表

示波器采样多数是8位的,1/256的精度,好的话也可以优于0.6%;仪器精度高点好,万用表没法测试动态电压,仪器也是基准源,如果它不准的话,做出来的东西如何准呢!

网友E:
示波器在此并不适合用于精密测量电压标量,而是适合观察电压的变化情况。判定精度确实要等示波器预热完成,一般需要半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