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电路,选型指导

楼主(2017-11-10):
这个电路,输入为两路24V/3A,后边直接接DC-DC了,这块的电感和电容如何选型。

请指教!

网友A:
在你空间和成本能接受的范围内,容感都尽量大。电容耐压要二倍电压。

网友B:
电容容量要考虑前级纹波和后级的负载变化率和电源调整能力,不过前级如果是成品电源的输出,那么应该已经具备合适的输出滤波电容,那么后级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可以大幅减小,主要提供去耦即可,图中的参数可用,甚至可以进一步减小,但要加上小容量(一般取0.1uF)的去耦电容。线短的话,直连即可,图中所有元件都不必用。如果前级只是变压器经整流输出的脉动直流,那么图中电容的参数就很可能不够了。所以,楼主还是先去弄清楚前级输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