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系列的一主多从I2C无法发送外设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7-11-10):
使用STM32F40X系列MCU, 外设为两个I2C, MCU作Master, I2C接口设置为100KHz, 采用硬件中断方式读写数据
上拉电阻10K, 2.2K均使用过.
当单独读写其中的一个I2C时, 没有出现问题, 但两个I2C交替不定时读写, 就会出现下图2, 也就是发送了起始条件后, I2C设备地址发不出去就结束了. ACK, EV6, EV7均没有, 如下图1
仿真发现SR1, SR2均为零, DR的值为外设I2C地址, 没有发出去各位, 有没有思路能提供的? 谢谢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根据总线协议, 主机在发送 start 后, 没有从机能够阻止主机发地址和读写命令的.
所以,我怀疑你的问题在主机里.
比如上个主机指令还没有完成, 就想又发另外一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