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 XML 封装的大神请指导一下

楼主(2017-11-10):
如图协议数据结构,应该如何变成我们常用的单字节数据协议?不懂XML,有点懵了

网友A:
你把它理解成字符串就可以了,需要的时候直接取相应的数据。或者解析成你想要的存储方式,比如结构体等。需要的时候就将结构体格式化为这种xml格式

网友B:
c#,XElement导入xml文件,linq创建查询,foreach执行查询得到结果。

网友C:
单片机是不好处理,上位机不就一个xml库的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是不好处理,上位机不就一个xml库的事吗?

就是STM32的单片机 uCOS系统,实现协议与现有平台通讯。
好处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STM32的单片机 uCOS系统,实现协议与现有平台通讯。
好处理吗?

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