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 cosmic编译器使用printf打印输出有16进制出现错乱?

楼主(2017-11-10):
如printf("0x%02X",1), 得到的结果可能为0x0189

网友A(2023-01-11):
波特率不准确?

网友B:
按理来说不应该这样吧

网友C:
你可以用C语言模拟器试试你的代码啊

网友D:
能这么大吗?

网友E:
你试试%d呢?

网友F:
没遇到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能把整个工程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G:
按理来说打印1,就应该输出1才对啊

网友H:
你是不是数据类型没选择对啊

网友I:
你要是打印个数组有可能会这样,因为数组如果被别的函数调用就这样了

网友J:
你的意思是可能0x0189,也有可能是别的?

网友K(2023-02-13):
也有可能是数据类型没选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