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开关控制多种花样流水灯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7-11-10):
求教,一个开关控制多种花样流水灯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简单啊,我这有大把程序,自己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我这有大把程序,自己参考

在哪呢

网友B:
设一个变量用来表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一个变量用来表示状态

key_scan( )
{
    P1=0x01;
        if((P1&0x01)!=0x01)
        {
          delay();
          if(k1==0)
          key=1;
          else(key=0);
          }         }

这样??

网友B:
main()
{
mode = 1;
while(1)
    { switch(mode){
case 1:
if(switch_status_changed)  mode ++;
blinking1();
break;

case 2:
if(switch_status_changed)  mode ++;
blinking2();
break;
......}
}

网友C:
这个问题如果细致研究很有意思。主要看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想在按下切换按钮后,等到当前的花样结束再执行新花样。就简单多了。不过,实时性差。一般一个花样需要几秒到十几秒。

如果想在按下切换按钮后,马上结束目前的花样。开始新花样。可能需要点技巧。最好是一种流畅切换。即前一种花样执行到三分之一,按下切换按钮后,新花样从三分之一处执行。用定时中断比较容易。

网友D:
关键是楼主想实现什么样的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如果细致研究很有意思。主要看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想在按下切换按钮后,等到当前的花样结束 ...

第二种  就是一按就换花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楼主想实现什么样的花样

这个花样部分不难吧

网友E:
可以参考7楼的改下就行

网友F(2018-01-02):
按键程序会写的话,我主要讲一下思路。首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或局部静态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us = 0;
然后,每监测到一次有效按键执行key_status ++; if( key_status > 10 ) key_status = 0; (假设是10种花样的流水灯);最后,在大循环中,可以这样写if( 0 == key_status ) {流水灯花样1代码}else if (1 == key_status){流水灯花样2代码}else if(2 == key_status代码)(流水灯花样3代码)……if( 10 == key_status ){流水灯花样10代码}。如果需要帮助,可以QQ我:905958949

网友G:
切换不同的程序,或查表。

网友H:
可以用状态机的办法

网友I:
这么很简单呀!按键累计按键按下的次数,然后判断按的次数选择不同的模式呀,如按了一次的时候,计数1,执行流水模式1,再按一次,计数加1,执行流水模式2...............

网友J:
路过,具体功能需要根据产品来调试的。想要的效果不一定一次就可以调好,有产品就可以调好的。欢迎加q67229740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