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续问

楼主(2017-11-11):
【不懂就问】

昨天这个图问过  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7032-1-1.html

现在还有如下问题,谢谢

【1】D2,D3,D5这三个二极管的作用何在?因为自己不明白它们都接在三极管V1的基极,运放的输出都接在这些二极管的负极,那么输出信号怎样使得V1导通工作?
【2】过压关断是指关断Q1,这个知道了,那恒流充电是怎么体现的?

网友A:
R3、D3给三极管提供基极电压,使得三极管导通,D2、D5可以将此电压拉低。
恒流应该有个电流检测电阻,接到GN0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D3给三极管提供基极电压,使得三极管导通,D2、D5可以将此电压拉低。
恒流应该有个电流检测电阻,接到G ...

谢谢,但是D2,D3,D5都是反接的,二极管单项导通,信号怎么传到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B:
D3是稳压管,限制V1导通时的基极电流,D2,D5组成一个与门电路,决定V1是否导通。D4是用来抵消D2上的压降(当与D2运放输出低时
),使V1更可靠截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D2,D3,D5都是反接的,二极管单项导通,信号怎么传到三极管的基极? ...

D3是稳压管,可以反向击穿的,D2、D5负责拉低。

楼主(2018-04-10):
引用 网友A:
D3是稳压管,可以反向击穿的,D2、D5负责拉低。

谢谢你,我还有请教
D2是负责拉低我明白了,
D5以及它接的运放是如何工作呢?
就是恒流充电那个运放,确实有一个接到GND1的采样电阻,很小0.4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