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锂电池组的保护芯片

楼主(2017-11-11):
(无正文)

网友A:
有啊,BQ77910 和 BQ77908。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笔记本电池用的吧?价格怎么样?

网友C:
这个必须有啊

网友B:
价格反正不便宜呢

网友D:
77910我看好笔记本的电池组用到这个芯片

网友E:
BQ77910 和 BQ77908主要用于e-bike应用,是stand-alone的芯片。如果是Notebook应用的话,还是建议使用专门用于notebook 的芯片如BQ294602,BQ294582。。。具体型号可以查看: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 ... eId=NODE_STRY_PGE_T

网友E:
另外对于大功率应用,如UPS, 电动摩托车,汽车等应用还可以参考 BQ76PL536A或者BQ78PL116

网友F:
未来TI有AFE +MCU的方案,有更大的设计选项,还是挺值得评估的。

网友A:
楼上很强啊

网友G:
使用TI公司的软件设计一下  基本的型号就出来的  个人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顶一个

网友H:
这锂电池的保护芯片是防止锂电池过压还是其他方面?

网友F:
应该是有的   印象中他们官网上有的   你可以查一查

网友I:
这个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找到合适的芯片   按照推荐电路搭出来   应该就行了   个人的意见

楼主:
哦,再看看,先结贴了

网友A:
BM3451 系列是专业的3/4/5 节可充电电池保护芯片,具有高集成度的特点,适用于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以及UPS 后备电源等。
BM3451 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以及环境温度等信息实现电池过充、过放、放电过电流、
短路、充电过电流、温度保护等保护功能,通过外置电容来调节过充、过放、过电流保护延时。
BM3451 提供了电池容量平衡功能,消除电池包中各节电池容量差异,延长电池组寿命。
BM3451 可以实现多个芯片级联,对6 节或6 节以上电池包进行保护。

网友J:
lm358的反相端接参考电压(由tl431组成,V=14.2V),然后把电池电压经过10k电阻取样到同相端(另lm358没有接任何其他外围电路).按理论当电池充到电压高于14.2V(10节)时,输出端应该翻转

网友K:
什么意思

网友J:
也就是电压为高电平时间很短,然后lm358的同相端电压就始终与反相端一样了,

网友C:
再也不变化了?

网友J:
是啊,输出也恢复到了开始的低电平

网友L:
是不是10K电阻上没电流了?

网友A:
是啊,无法保持翻转状态。

网友L:
我也碰到过,好像翻转不了一样

网友M:
可以把参考电压调低一点试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J:
你做的是什么?

网友M:
我做的是手机电池充电,你最好能贴个图上来

网友L:
如果你用输出端控制充电电流那是正常的,会在接近参考电压的地方振荡一段时间.

网友N:
如果你用输出端控制充电电流那是正常的

网友N:
会在接近参考电压的地方振荡一段时间.

楼主:
不知道你的 lm358 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可否上了电路图呢

网友O:
将参考电压降低一点   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效果   这一块   还是需要多实践   个人的感觉

网友G:
难道是响应速度赶不上  有这个可能   顶一个

网友M:
现在的充电器是不是都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J:
已经解决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有啊,BQ77910 和 BQ77908。

这两款的都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