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很粗(包括电网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11):
如图所示,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很粗(包括电网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
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吗?

你的示波器受到了高频率的干扰。

网友B:
X轴拉开看看到底是什么

网友C:
用single触发,或者关闭长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