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此图运放自激振荡问题,求解

楼主(2017-11-11):
下图运放放大后用其中一个做比较后驱动三极管,如果断开R12,不驱动三极管,运放1脚输出正常,包括前端运放输出波形也正常,只要一连接R12,整个运放产生强烈振荡,运放型号是LMV774,3V电源,测试下来,运放是可以驱动这个三极管正常的饱和导通,其次把前级运放放大倍数降到一定程度,也不会振荡,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是寄生电容引起的自激,还是电路有问题?谢谢!

楼主:
坐等赐教!

网友A:
r14\c10???

网友A:
尽选非标电阻。

楼主:
想通过control端来调节某个时刻2脚的电位,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网友A:
响应慢。如果缓慢渡过比较点,有可能振荡。比较器不加回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应慢。如果缓慢渡过比较点,有可能振荡。比较器不加回差?

是C10导致响应慢?R8取消,不改变2脚电位也会振荡,只要不驱动三极管,比较输出又是正常的。在1,3脚之间加正反馈,也没有改善

网友B:
1.2加一个100PF的电容试试

网友B:
应是布线或布局不好,在前后级间存在反馈回路(寄生参数)引发的。可以考量把电阻级别降一个级,别用这么高的电阻,应以100K以内为佳。不然寄生因素的影响挺大的。

网友B:
1.与2,2与3赚疑最大。

网友A:
r6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与2,2与3赚疑最大。

此处的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是布线或布局不好,在前后级间存在反馈回路(寄生参数)引发的。可以考量把电阻级别降一个级,别用这么高 ...

个人也主要是怀疑这个,所以想请大师们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是布线或布局不好,在前后级间存在反馈回路(寄生参数)引发的。可以考量把电阻级别降一个级,别用这么高 ...

谢谢,我按你的建议调试看看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比较器输出的信号驱动三极管,开关信号产生了较大的干扰,耦合回了电源中或者放大器输入。
但是图中三极管上拉10K按道理电流也不会太大,就不知道test端的阻抗大小是多少。
分布参数有一定的影响。从你描述来看,主要还是要检查电源噪声、或前级放大器输出,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比较器正常工作时噪声耦合回去了。。。。。另外,这个现象,并不叫自激振荡,自激振荡是在有反馈回路存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你这个比较器,根本不会自激。只是噪声影响的结果

网友D:
不像自激,应该是噪声。比较器级加回差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比较器输出的信号驱动三极管,开关信号产生了较大的干扰,耦合回了电源中或者放大器输入。
但是 ...

test端就是接单片机io口

网友E:
LMV774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小,比较器那一级,如果超过了Vcm电压,运放就会处于不稳定工作状态。
电路参数没问题,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即可,当然如果加入滞回会更好

楼主:
那为什么总是在驱动三极管后才产生不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V774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小,比较器那一级,如果超过了Vcm电压,运放就会处于不稳定工作状态。
电路参 ...

换了TLV4316,轨对轨输入输出,现象相同

网友F:
震荡的时候 control 动不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TLV4316,轨对轨输入输出,现象相同

测量下1脚的波形如何,TLV4316的驱动能力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荡的时候 control 动不动?

不动,甚至把R8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下1脚的波形如何,TLV4316的驱动能力并不高

从一脚的波形看,其实是正常驱动了三极管,只是三脚不断的高低变化是三极管驱动不断翻转

楼主:
换了一个专用比较器来代替运放做比较器那部分,工作基本正常,所以,可能更像 世界心 所说的,运放驱动三极管的不断翻转,导致运放电源波动,尽管看电源波形,波动也不是很明显,毕竟这两款运放都是低功耗,低电压运放,所以当运放放大倍数降下来后又是正常了,也就是产生的干扰比输入信号还是要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比较器输出的信号驱动三极管,开关信号产生了较大的干扰,耦合回了电源中或者放大器输入。
但是 ...

谢谢,原因可能更接近你的分析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