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仿真状态 和 从H0引导 这两种状态的过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1-11):
2812的仿真状态 和 从H0引导 这两种状态的过程有什么区别 仿真状态下.reset段是不是放到了H0的0x3f8000上 仿真状态下的详细执行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从H0引导的详细执行过程是社么样的呢??

网友A:
281x是由内部的Bootloader引导特定通用IO引脚来判断上电引导方式的。Bootloader位于芯片的Boot ROM中,是出厂时烧写好的引导程序。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