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用继电器做开关驱动外围电路,利用单片机做控制。

楼主(2017-11-11):
我现在想用继电器做开关驱动外围电路,利用单片机做控制。

楼主: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A:
看继电器的PDF,或者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B:
很简单的,用三极管控制

网友C:
或者直接用光耦控制!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你没有这个的dataseet吗?

网友E:
驱动电路不一定要使用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https://wenku.baidu.com/view/43956040a98271fe910ef9cd.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就跟小学使用的电磁控制差不多。

网友E:
可以使用三极管进行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https://wenku.baidu.com/view/1844a1fef61fb7360b4c658a.html

网友G:
光耦控制是非常简便的设计

网友H:
三极管控制试试

网友I: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J:
外围驱动不一定使用继电器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这个接法都是手册上给出的。

网友I:
楼主需要控制什么?

网友J:
现在的驱动很多,比继电器强多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楼主的怎么不选用mos管呢?

网友L:
这个采用多级放大处理的就可以的

网友L:
具体说,简单些的就是采用三极管+继电器的方式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M: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不建议继电器直接接MCU的输出管脚使用的

网友M:
主要是跟MCU的IO口的管脚的输出驱动能力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