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溢出率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7-11-11):
计算的和书上给的例子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TI溢出率=TI计数率/产生溢出所需的周期数

网友B:
就是楼上的答案,不过有点笼统,具体看书

网友C:
如果是C语言写的,注意在定时器1模式的时候留出响应中断的时间

楼主:
为什么这么做呢

网友D:
汇编也要考虑,他说的有点歧义,汗一个

网友E:
如果是自动重载的话触发中断的同时会触发自动重载,而定时器1模式没有自动重载,所以你再次赋值的时候要注意留出一定的中断响应时间。

网友F:
这个中断的时间很短,应该不需要考虑吧

网友G:
一般还是采用自动重载模式的多吧

楼主:
我按照一本书上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和他的例题给的不一样,差个2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H:
匹配寄存器什么作用?

网友I:
设置好匹配值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呵呵

网友J:
参考例程代码

楼主:
有点晕,先结贴了

网友K:
从设定初值开始计数,当计数到0FFH再一个计数脉冲到来时刻就溢出

网友L:
使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M:
就是计算到溢出数值的时候。

网友N:
请把两个例子都粘贴一下。

网友K:
初值越大溢出率也越高

网友L:
需要定时器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M:
你的处理器按照时钟进行计数。

网友N:
计算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O:
这个的根据你的设计进行分析的吧

网友P:
初值开始计数,当计数到0FFH再一个计数脉冲到来时刻就溢出

网友Q:
这个跟定时器选择的模式是县关系的

网友R:
这个跟定时器采用的时钟主频率是相关系的哈

网友S:
这个另行设计一个标识的,并且用led指示灯来动态显示的

网友T:
你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U:
楼主粘贴一下程序才能够判断是哪里的原因的。

网友V:
计算的出来的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T:
定时器的模式不同,配置也不一样的。

网友U:
一般都是采用TI的例程的。

网友V:
周期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W:
楼主这是使用哪个msp430

网友X:
楼主计算的出来是多大?

网友Y:
引用 网友A:
TI溢出率=TI计数率/产生溢出所需的周期数

这个计数器的模式不同吧。

网友W:
如果是msp430的模式都差不多。

网友X:
是不是配置的时钟信号不一样。

网友Y:
引用 网友A:
TI溢出率=TI计数率/产生溢出所需的周期数

你这种模式是什么计数方式?

网友Z:
这个直接在程序中的定时器中断响应部分添加一个全局变量,进行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