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要求

楼主(2017-11-11):
我看到TI的一篇例程上就是单片机给DSP通过HPI写两个数,之后中断DSP把这两个数相加,再中断单片机返回,这样的简单应用对DSP和单片机的时钟还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本人弄这个HPI的好久了,实在是不看不出程序哪里还有问题,都是按照例程一步步走的

楼主:
唯一不同的就是430我用的是DCO时钟,大概1M,DSP的时钟就是外接了一个8M的晶振

网友A:
问题出在时钟上?

楼主:
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对DSP和单片机的时钟没有要求, 一般DSP的处理速度比单片机快

网友C:
对啊,所以不用担心DSP来不及读写HPI口数据

网友D:
时钟是否一致   频率响应是否及时   或者算法有没有问题   再查查  不过既然是例程  应该没问题   这个有点纠结

网友E:
不管是中怎样,保持HPI总线的两端的时钟频率一致就可以的啦

网友F:
没什么要求,保持HPI总线的两端的时钟频率一致

网友G:
时钟要稳定的。。。这个必须保持好的。

网友F:
时钟不稳定,再好的MCU也白搭。

网友H:
对  根据大家的建议  分析一下

网友I:
这是数据总线进行数据通讯的问题,关键点在于两边数据频率的一致性的

网友J:
时钟设置的是否一致

网友K:
通信的频率能够跟上?

网友L:
速度不快,可以使用串口。

网友M:
单片机怎么调用HPI?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本人弄这个HPI的好久了,实在是不看不出程序哪里还有问题,都是按照例程一步步走的
...

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O:
通信的速度得跟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唯一不同的就是430我用的是DCO时钟,大概1M,DSP的时钟就是外接了一个8M的晶振
...

1Mhz的频率太慢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时钟上?

这个时钟速度跟不上。

网友R:
中断速度要求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本人弄这个HPI的好久了,实在是不看不出程序哪里还有问题,都是按照例程一步步走的
...

有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T:
对时钟没有要求。

网友O:
不过单片机一般都很慢。

网友P:
引用 楼主:
唯一不同的就是430我用的是DCO时钟,大概1M,DSP的时钟就是外接了一个8M的晶振
...

使用外部的晶振。

网友Q: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时钟上?

还是使用速度比较快的单片机。

网友R:
是不是IO的响应速度太慢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本人弄这个HPI的好久了,实在是不看不出程序哪里还有问题,都是按照例程一步步走的
...

使用的哪个单片机

网友T:
可能速度跟不上处理的要求。

网友K:
通信的速度是多大?

网友L:
串口的通信速度也可以满足要求吧。

网友M:
需要在单片机使用HPI接口?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本人弄这个HPI的好久了,实在是不看不出程序哪里还有问题,都是按照例程一步步走的
...

这个接口协议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