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FPGA的时钟信号如何产生?

楼主(2017-11-11):
我做的一个基于DSP的系统中,DSP做主处理器,控制着整个系统,包括信号处理,整体调度等;选择了一块Xilinx的FPGA做FIFO UART和系统的逻辑控制和译码。DSP的时钟输入为15MHz,经过内部的PLL倍频为较高频率,FPGA需要25M或一下的时钟输入。

我的问题是DSP和FPGA的时钟信号如何产生?

网友A:
可以用同一块有源晶振

楼主:
如果可以是否影响时钟信号的质量?

网友B:
如果分别用一块晶振的话,对真个系统的时序控制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C:
都可以,关键是时钟同步问题。试试用一个晶振吧!

网友D:
不用缓冲时不行的,回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建议加个时钟芯片

网友E: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E:
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F:
多个同频时钟信号时,选择晶振;

网友F: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G:
C6000、C5510、C5409A、C5416、C5420、C5421和C5441等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G:
VC5401、VC5402、VC5409和F281x等DSP时钟信号的电平为1.8V,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E:
楼上补充的好

楼主:
哦,我知道啦

网友A:
同步时钟是很复杂的啊

网友H:
用一块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I:
最好是用高性能的时钟buffer

网友G:
使用TI的例程,下载仿真,提示:
Exception occurred during launch
Reason:
program file does not exist.

编译的时候也出错,提示: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Example_2803xClaAdc ****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k all
makefile:1: *** missing separator. Stop.
Build complete for project Example_2803xClaAdc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C:
还有makefile呢?

网友G:
谢谢,makefile自己要单独写吗?

网友F:
提示是文件不存在,可能你没有包含某个文件

网友J:
嗯,查一下头文件的路径是不是包含了。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找到.out文件?